请教:450S 正飞很稳定,倒飞时抬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04):
450S 正飞很稳定,倒飞时抬头,是在侧翻过渡到倒飞过程中开始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是配重问题,也有可能是十字盘不平造成的

网友:
十字盘的原因多一点!

网友:
正飞没事 ?

网友A:
重心不对,正飞时你可能用十字盘的微调补正了,但倒飞时补偿量却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就表现出了倒飞的抬头.
估计是头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对,正飞时你可能用十字盘的微调补正了,但倒飞时补偿量却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就表现出了倒飞的抬头.
估计是头轻了.

老手就是经验多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对,正飞时你可能用十字盘的微调补正了,但倒飞时补偿量却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就表现出了倒飞的抬头.
估计是头轻了.

很有道理~

网友:
重心的问题,我的飞机也是这样,重心有一点点靠后,重心对正飞和倒飞姿态的影响是相反的,所以斜盘要水平,重心一定要在主轴上,不能打微调,这样才理想,否则,正飞如果因为需要推杆而向前打了微调,倒飞就会更加需要向后拉杆,很难受

网友:
用的什么舵机?

楼主:
可能是重心问题

因为电池型号不同,重量不同,更换电池后需要用微调补正,重心和倾斜盘都有变化,先把电池重量配平,再把重心重新调整一下试试看。
多谢各位了

网友:
大家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