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思纳182-46动力

楼主(2007-08-04):
请教飞过赛思纳182-46的老模高手:这一款JJ配2冲OS MAX46AX动力是否小了?JJ说明上说配2冲40-46动力,如想爽一点最好配多大的动力?OS的46还未装,装上后能飞吗?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听说的!装46的可以飞!但是如果要翻来覆去的话还得装52的比较好!

网友A:
不过OS 46AX,我可能会选择三叶61或者70四冲,像真机还是装四冲得效果好

网友:
严重同意,呻吟也逼真

引用 网友A:
不过OS 46AX,我可能会选择三叶61或者70四冲,像真机还是装四冲得效果好

[red]地上白线是擦痕[/red]

飞着飞着好像看到一个**投下来了,仔细看了前轮子没了,旁边称杆也掉了,桨有只有一个,万一降落了桨碰坏了就白跑25公里路了,飞,继续飞,飞到油飞完为止,终于熄火了,滑行降落,居然没事情,痛快,注意地面的白线是滑痕

楼主:
正在考虑是2冲46还是

4冲,请问如果装2冲46或4冲70的发动机,下拉和右拉分别是多少呢?请高手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赐教!您的赛思纳装的多大的4冲?飞的爽吗?配多大的浆?

网友:
我装 61  4冲 带浮筒 感觉动力不是很足 装70 滑一小段就能拉起了

网友C:
建议装三叶52,或四冲70。不过装46、52两冲已严重头重尾轻,尾部就要加配重,装四冲就更头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装三叶52,或四冲70。不过装46、52两冲已严重头重尾轻,尾部就要加配重,装四冲就更头重了。

把设备往后移,基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