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450SE总装完成纪念发图,全部经典配置。首飞悬停成功!极稳!感觉就是爽!

楼主(2007-08-04):
第一阶段组装的贴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3672&extra=page%3D6&page=1
上次组装到这个阶段了,发现很多问题,又改进了一些地方。
加上最后一批配件到货,所以全部组装好上图了,慢慢看吧。

传说中的9257哦,别的没用过,不好比较。

升级了碳纤尾推杆,原装那个钢的感觉很软而且阻力大。
还有两孔的尾舵固定座。

因为副厂这个尾推的固定座比较长,所以球头要加长才行,试了很多办法,最后用这个了。

传说中的401也到手了,研究怎么用可费了不少功夫。

线是这样扎的~~~~

65MG三剑客也到了,就是这样了,实际上这舵机好小啊,没玩过没概念。

组装完就是这个样子了,头罩25块副厂的便宜货,在地上试了一下就刮伤了。
原因是401正反开关没拨对,一动尾舵,加速向一边转过去,当时就弯了一根副翼杆,
挂了一个大齿,好在用的都是副厂件,没上大桨,损失不严重。

接收机天线从新理过了,用油管包的。
全装完好像重心靠后,这个问题怎么办啊?在前面加配重?

这是自制的降压线,加在401和尾舵之间。

一开始用的T头,感觉不好用,换了3.5MM的金插,这个好用,强烈推荐。

自我感觉线理的比较好,看着还挺美观的,也没有多余的露在外面。

注意看尾舵盘上的球头也加长了的。

再看看经典的悬翼头,65MG的装法完全按照台湾亚托论坛鸟哥的那个帖子,是最佳的方法,保证垂直。前面两个内装,后面一个加垫片。

450SE爱机的定装照,正在地面调试中,调好了首飞再发图。

楼主:
最后的调整绝对离不开这玩意:

今天首飞成功,稳稳的悬停了一把。又加了一个电量显示器,这下锂电安全了。
用魔术贴粘的,可以随便调位置。

网友:
高档配置呀!!!

网友:
       :loveliness:

更多 Smilies ››

网友:
建议你把脚架垫放在内侧,这样无论怎样飞都不会丢
我原来就是图方便放在脚架杆的外侧,装着容易丢的也容易

电调放侧面好点容易散热,放在现在的地方大桨的风都被电池挡住了

重心靠后好办,副厂头罩普遍偏重,可以继续在机头内侧加橡皮泥
或者电池往前移动点
再或者选购重量大的副厂电池,比如老王15C的电池比原厂20C的要重25g

网友:
401线剪掉吧,保证不后悔

网友A:
3.5MM的金插不错.

我的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用的.

那有卖的?

网友:
好机好图,帮顶!

网友:
原装的电池比较轻,再加上你的头罩用的副厂,还有你的尾巴加了太多东西了..看线就能看出来尾巴肯定重....多买几块15C的电池好好练习悬停吧..线差不多就行了..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你调机和你的操作技术了...我觉得对一个开始玩直机的人来说自己的技术是最重要的......好好练习四面悬停吧(我才会3面悬停 )....真正让你爽的是学习飞行的过程...那个叫心惊胆战啊
对了,你的401的线用透明胶带缠一圈就行了..扎带也是有重量的..你还用2个

我自己现在的技术进步似乎越来越赶不上市场咯........那么多好机机都降价了噢

网友:
 LZ我也刚买了给你一样的设备就控是6EXH的!不知你的401装上去是什么方位角的啊!我还不会装啊!那个日文....! LZ来个401位置特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