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航线都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吗

楼主(2007-08-04):
上面的不是我!我要有这么苗条就好了!

网友A:
尾巴不动的航线...

网友B:
前进后退 差不多就是这样开始

网友C:
嘿嘿~ 我也在练航线 不过是掉头的!

网友D:
差不多是这样吧。

网友E:
听声音用的325桨叭

网友E:
有人来就心慌了

网友F:
航线不能练前后飞的!知道不?
2侧的飞行是要点.

网友G:
四面悬停完了后, 在模拟器上体会了一个月, 直接上圆周航线;
LZ这个不知道算不算.....

网友H:
不错,玩模拟器也是这样玩得。嘿嘿!

网友G:
今天开始飞8字航线,没有在模拟器上预演;感觉上如果两个方向的圆周航线飞得很顺的话,转8字航线似乎很顺理成章,只是今天第一次,外加有几个小朋友,飞的难看了一些;

网友I:
最后的降落很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