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A好飞吗

楼主(2007-08-04):
以前一直飞小金星,现在想飞F3A请前辈们指点指点好飞吗,机动性如何

网友:
F3A是一种比赛项目,并不是一种特定机型,所以你的问题就有点像“战斗机好不好飞一样”,要具体到机型来说才有意义。

或者你想问的是下单翼特技机机动性如何。

网友:
呵呵,先换慢一点的下单翼试一下吧!

网友:
对初学者来说不好飞

网友:
调整好的F3A很好飞

楼主:
在G2上飞3A没问题不知实际飞起来怎么样了

网友:
有基础,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所说的3A是非常好飞的,但是新手可能完全控制不了

网友:
飞还可以,但是要飞直的话~~~~~~~~~~~~~

网友(2007-10-10):
好飞,我觉得应该比上单翼的好飞,倒飞、横滚都方便,上单翼我我除了滑翔机,几乎就没飞过。这是我的第一架油机,好飞得很,拿飞机的不是我。

网友A:
我以经玩了七个月的四通翼龙,这次在航模展240元买了架F3A空机,但心里还是没底,可能下单翼要比上单翼贼得多。也想听听前辈的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经玩了七个月的四通翼龙,这次在航模展240元买了架F3A空机,但心里还是没底,可能下单翼要比上单翼贼得多。也想听听前辈的心得。

我觉得下单翼或中单翼的,很听话,就像激光瞄准器一样,指哪儿打哪儿,很听话,做动作很准确,不像上单翼的很别扭,F3A比赛没见有上单翼的,如哪个用上单翼的飞机参加F3A比赛且夺冠的话,那他的飞行技术无比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