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1.3米的CESSNA已装好。择日首飞。先上两张玉照

楼主(2007-08-04):
CESSNA已安装完毕,试了下原装有刷动力。感觉还可以,声音和震动大了点。有刷
电机
还很重啊。不知道好不好飞,有谁飞过原装动力的?出来说说啊。
我想问问如果换无刷动力要怎么配??这个机机重1.3KG。
打算明天换2217无刷电机了。30A的电调。周日试飞。呵呵

网友A:
沧浪的么,多少买的?

网友B:
换无刷就花银子么``

网友C:
最好换无刷的比较好!

楼主:
230买的。呵呵。是哪里出的不知道。
谁能回答的疑问啊???

网友D:
冠丽厂,也就是这里说的狼牌。这赛斯纳原用五四零电机直驱,不爽,最好换无刷的,用普通的2212就可以拉动了。

楼主:
楼上的,你好。换了2212后机头要轻了好多的啊。是加配重吗??
我想买个动力稍微大点的电机,以后自己做飞机也可以用上。不知道什么好一点。

网友E:
电池用2000ma往前放就能配平~~~这个灰机灰常好灰~~~

楼主:
把电池放在肚皮下面的位置??放到曹的最前面就可以把重心找回来??那谢谢了。我看看去买一套。

网友F:
这机漂亮,但愿水平也跟上,不要让我看见炸机

楼主:
想换了动力再飞了。呵呵。

网友G:
   又一次看到我的初恋

网友H:
1.3米 啊 航拍狠方便啊

网友:
两年前飞过这机机,帖子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pan-xh

网友:
此机型初学不宜

网友:
怎么没炸

网友:
请问LZ,升降、方向舵机用的是那一种?

网友I:
我有一架这个,上个星期炸过一次,修好好昨天又去飞了一次
你什么配置1.3KG???我换成2814的无刷和2200MAH  15C的电池也才1KG
要想动力好就换我这样的无刷,电池用EMAX的,桨用10X6的,保证爽,油门只能退到四分之一,再大就自己抬头了

飞了几次,这机有点缺陷,动力一大就向上抬头,还望高手提点解决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架这个,上个星期炸过一次,修好好昨天又去飞了一次
你什么配置1.3KG???我换成2814的无刷和2200MAH  15C的电池也才1KG
要想动力好就换我这样的无刷,电池用EMAX的,桨用10X6的,保证爽,油门只能退到四分之一 ...

1.油门只到四分之一就平飞了,拉力比大啊,是不是因为油门大了上升角太大呢
2.抬头只有几种可能:
重心靠后了,一般应在35-45%
升降舵安装时有偏差成升舵
主翼的安装迎角大了不对

另外1060桨是不是有点大啊

楼主:
我全机用的都是Corona的9克舵机。以前飞过J3像真机,感觉如果重心对的话,升降舵面也没问题还是推油抬头应该是电机的下拉角不够。

网友:
这个飞机马达安装座已经把下拉和右拉做好了的,我用的10X6的桨是大了些,动力太强了
这个飞机的机翼有上反角,是不是这样的机翼速度一快机翼的升力就使飞机自动抬头???
我看了安装说明,中心在机翼前沿向后3.5--5厘米,我测过,原机的电池安装位置没问题的

楼主:
那你就把电机的下拉角加大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全机用的都是Corona的9克舵机。以前飞过J3像真机,感觉如果重心对的话,升降舵面也没问题还是推油抬头应该是电机的下拉角不够。

谢谢回答,我也有一个,一直没装,原因是沧狼说9克的舵机不行的!

楼主:
我用的是数码舵机。呵呵

网友:
用2217,1000KV就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