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6a可以飞sjm400 pro-f吗?

楼主(2007-08-05):
有两个遥控,那个rd8000亿只在飞固定翼,手头有天地飞6a空闲,想问问可以飞sjm400 pro-f吗?我是新手主要是练悬停。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可以!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可以!哈哈

哈哈!

要改装!
搞一台C,把里面的机芯拆下来,装到A里面,就行了。

网友:
6A不支持CCPM混空,只有TDF 6C可以支持CCPM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要改装!
搞一台C,把里面的机芯拆下来,装到A里面,就行了。

老大 你平时就是这样用好东西的吧 ?

6A 不能支持3舵机的斜盘.6C可以

网友:
搞套改装件,变成14通的来控吧

网友:
准备炸吧!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