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没有尾轮在水泥跑道上怎么起飞和降落?

楼主(2007-08-05):
我买了启迪的翼龙空机,有前面两个轮子,没有尾轮,特请教高手在跑道上起飞和降落怎么来完成?不会对对尾翼和和杆磨损吗?请告知应该怎么处理,谢谢.新手的困惑??

网友:
不用后轮子 直接前面2个轮子就可以完成起飞 不会磨损 跟火鸟403一样 放心的飞吧`!
不要发抖

网友:
后轮子有没有都没有关系的,一样飞.

网友A:
原来大家的头衔都是这么混分混来的呀?学了.

网友:
你要害怕磨损的话!建议你用一小节钢丝做成Z字行,然后上面用棉线绑在尾杆的合适位子上(靠近V尾前面一点,要保证尾杆的末梢在平地的时候不碰到地上就行了),再用502胶水点一点在棉线上,要全部湿润棉线就行了,当然Z型下面的的弯可以做的弧度大点就行了.效果还是不错的!我火鸟就是这样搞得!

网友B:
飞起来就不会磨损了
在地上滑跑的时间只有那么几十秒
对于新手来说,尾杆还没有磨坏,机机就炸坏了

网友:
不是原机就带有一小截铁丝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就不会磨损了
在地上滑跑的时间只有那么几十秒
对于新手来说,尾杆还没有磨坏,机机就炸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大家的头衔都是这么混分混来的呀?学了.

混么

网友:
LZ 翼龙的带载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建议你可以搞一段铁丝,当然钢丝更好了,不要太细哦,自己弯一个圆弧型的钩用线加热溶胶就可以固定了.形状参照你用来喝汤的勺就好了呵呵!具体怎么固定你自己发挥了哦!
这样的形状最好了,接触的时候有一定的弹性哦!我就是这样搞的,飞了好久都没有坏,好久没有飞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