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火鸟400,现在想修再续飞行梦...

楼主(2007-08-05):
六年前买的火鸟400,在篮球场起飞失败后对固定翼就完全失去信心了..那时候打击特别大,,吃不下睡不好很长一段时间....N年后的今天找了出来,橡皮巾等东西都融化了,NI电池也留青色发霉了...机翼和尾翼都有不同程度烂掉,电路和舵机马达设备是完好的,大家建议修好还是买飘飘机好?修我也不大会修,,,,电池能不能换成LI电...
火鸟400是不是属于慢速机,和飘飘机比速度怎样....
谢谢各位老大的指导批评!

网友:
我建议还是修一下啦!橡皮巾可以买吗?电池表面要处理一下,然后量一下电压,看看怎么样,可以用充电器试充一下,不过放了六年了,估计过放了,不过不建议上LI电.,还是用NI电池比较好,这样不用再发钱买LI电的充电器,而且NI电池比较好伺候啊!就你现在还是飞慢速机吧!火鸟还是不错的!比较耐摔啊!

网友:
火鸟400没有升降舵,飘飘机虽然没有玩过,但我估计类似于翼龙的操控方式 。飞飘飘机更利于您以后上手更高级的机。但是考虑到当年你是从火鸟400止步,所以我觉得如果能让火鸟400再次顺利翱翔,更利于您克服心理上的障碍。
  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过我的火鸟搁置了一年多,电池什么的都没有损坏,后来犹如醍醐灌顶,悠悠的就飞上去了。释怀了!

网友:
不建议你修了飞,建议你直接上成品机,大家说的飘飘机应该很好飞,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但是400也不要扔了,你可以等到飞好了飘飘机以后,对飞机的各部件都熟悉了以后再修,相信你到时候一定可以把400搞上天的!

网友A:
找到组织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组织就好办了!

ha ha 哈:)我也是汕头的啦:)  手上有4通设备,有LI电和平衡冲....组织在哪飞啊?有没有在林百欣草地,我不会飞不敢去那,怕撞到人....
火鸟还属于玩具机,只有两通...不过真想搞上天去,就算是砸下来也开心...

改LI电不知道能飞多长时间...我还得试试:)

网友:
修好先买个翼龙,再回过来飞400很爽的拉!

网友:
LZ 勿气馁,只要设备完好,修复不难,飞起来也很容易。虽说是2通,调整好了一样可以作简单特技。
与你参考共勉: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网友B:
你的火鸟400是这种印刷包装盒吗?http://www.himodel.com/cn/album/imgurl.php?path=05/hn400-2.jpg 是这种外销型的400吗?我的火鸟400也是这样的,可是在2004年飞丢了,我好心痛,现在只剩下遥控器,我曾去过合郎公司,他们已经没有这种外销火鸟飞机和包装盒了,不知你的火鸟愿意处理给我吗?我手机13569276741       QQ290907370    大哥大姐们不用拉的火鸟飞机也可以处理给我 谢谢!

网友:
的确啊,很多人由于没有老师指导, 很容易就放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火鸟400是这种印刷包装盒吗? 是这种外销型的4 ...

你好,是的,我的外包装盒还在,我比较怀旧,而且是我第一台机机,我也栽倒在这里,为了再现当时购机那种心情,我一定要把机机飞上天,再安全返回:)
我已经改成JST插头,准备LI电和NI电一起用:)
再次感谢大家!机机以大致修好,电池方面遇到些问题,我原配的NI电放了6年了,空转不到10分钟就明显无力,改用LI-PO,2S的LAMA 7.4V的动力是足,可一下子电池就很烫手,不怎么敢用,.还再测试中...谢谢各位大大指导那种时间又长又好用的电池,哩电或LI-Po无限。。。:)

网友:
你现在的锂电可以用的.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原配的两组电池,还自己把一块ELE的10C1900毫安的11,1V的锂电(其中一块大肚子了)改成7.4V10C1900毫安的电池,现在能在中高油门飞二十多分钟!有点烫,但还能接受!电池接头我都换成T插,原配的用的饿发烫,有时还接触不良,JST头好象接不怎么样啊!T头用过也不烫,内阻也比较小点!这样电池更尽用啊!

网友(2007-11-05):
今天下午把我六年前的火鸟修好了,电池还很耐用,晚上看到LZ的贴子,泪由心边生啊.  和LZ同感啊,六年前买的400,让我大拆八块,改成竞速艇了,现在又把电子设备恢复给了我的第一架火鸟机,还是那么好,哪天再带着她一起飞向蓝天!!!

过几天我要飞电直了,冬天只能在屋里玩了.

5IMX----------我爱模型!

网友:
我两年前的翼龙也是修修弄弄又上天了。我的电调还坏了呢,结果自己改成无刷的,很爽。

网友:
400没有副翼...;飞的不舒服

网友:
哪里跌倒的,哪里爬起来,要像个大老爷们,火鸟机,小孩不用教也能飞起来,这个比直升机容易得多。试试别怕,找个人少的时间段试飞,如还是炸了,再买架新的火鸟,跟它干上了,不过能先在模拟器上练习一下固定翼,自己会信心大增。建议飞行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