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大桨的安装

楼主(2007-08-05):
今天看了个别人的视频,好像大桨都没有上紧,就是松的,飞之前把它摆正就好了,难道非起来大桨不会摔出去吗,我安装中还没装大桨倒着拿了一会螺帽都掉了,飞行中不会掉吗

网友:
一般如果100%的上紧的话.上70%就差不多了.不会掉出来的.

网友:
不能上紧,否则双桨甩不直会振动。

网友:
80%

但是有的桨夹头那粗细不同

我就试过用泡沫桨,红桨小蓝桨大,结果红桨拧死也还是会动,而蓝桨没上螺丝就经得要命

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

网友:
我飞悬停航线很多时候都是不上螺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桨叶不会脱落吗?

网友:
大桨的螺冒都是防滑的,上去后松紧都不会滑掉的。

网友:
5楼的不上螺帽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叶不会脱落吗?

高速转动时,大桨沿离心方向上对螺栓施加很强的拉力,所以这时候螺栓的轴向上有很强的摩擦力,不会轻易滑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转动时,大桨沿离心方向上对螺栓施加很强的拉力,所以这时候螺栓的轴向上有很强的摩擦力,不会轻易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