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004小电直的问题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了

楼主(2007-08-05):
最近买了架E-SKY的004 但是一直调不好 飞机总是顺时针的打转 大家能告诉下
陀螺仪
和马达的敏感度那怎么调吗?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固定值可以参考 还有一个比较弱的问题 我的飞机螺旋桨是逆时针旋转的 是不是反了 应该是顺时针吧?

网友A:
螺旋桨是逆时针旋转?
是主桨吗?

网友B:
你扳反舵先试一下吧,这款机子因为轻很容易受气流影响的!

网友C:
首先,你确定你是不是动过004的接线,004的螺旋桨是顺时针旋转的.
调尾敏度:
面象飞机左面(机头在你左面,机尾在你右面),你调4合1的中间这个小旋纽,要很小的1字螺丝刀,
试一试,飞机顺时针旋转,你逆时针调,调一点试一试飞机,反复几次能调到正常位置,004没有固定参考置.
仔细看看说明书,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C:
补充一下,你先吧螺旋桨的方向搞正确了再调尾敏感度,如国螺旋桨方向正确了也许不要调尾敏感度飞机就稳定了.

楼主:
感谢大家啊`` 刚才又看了下 我的大桨的确是逆时针转的 我就是把电池的线接上了 其他的也没动啊 还有麻烦大家怎样把大桨的角度调回来? 是调控上的反向吗? 具体哪一个麻烦告诉下 真的感谢大家 呵呵 我太菜了~~

网友D:
把主电机的插头反过来插就是顺时针转了

楼主:
超感谢 呵呵 现在好象可以起来点了 虽然只是有刚离地的感觉 飞机还是不稳 左右乱串 我在按大家的方法在调下 谢谢大家~~

网友E:
不稳就是控制问题啦

楼主:
  这东西不好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