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解决E016震动问题

楼主(2007-08-05):
上次我给大桨做了平衡,可是拿在手上试机,发现还是有震动。奇怪了,我飞机是新的,也没炸过,拆下大桨震动消失。问题肯定与大桨有关。于是我检查了各个部位,发现原来是桨夹的孔比螺丝大,结果在大桨转动时螺丝歪了。

于是我在螺丝顶部套上了一小节热缩膜,正好!螺丝紧紧地套在正中了。震动问题解决!

我在E016群上看见有个模友请教解决震动的问题,我想应该也与这个有关,在群上难讲清楚,于是在此发个贴,还可以捞点分!

网友A:
好办法!但是有一点就是:LZ买的桨不是ESKY的厂家配件吗?如果是厂家的配件应该不会出现这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但是有一点就是:LZ买的桨不是ESKY的厂家配件吗?如果是厂家的配件应该不会出现这问题吧?

就是原配的桨夹,孔大了一点.

网友B:
塑料桨夹没有这个问题吧

引用 楼主:

就是原配的桨夹,孔大了一点.

我塑料的桨夹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喔,看来ESKY的金属件质量很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塑料的桨夹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喔,看来ESKY的金属件质量很有问题啊!!!!!!!!!!

我的就是塑料桨夹,金属桨夹连木桨都装不了.

网友C:
我的也没有问题,塑料的挺好的,听别人讲,电直金属件只是提高了耐用度,在稳定性和精度方面没有差别,除非是极品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没有问题,塑料的挺好的,听别人讲,电直金属件只是提高了耐用度,在稳定性和精度方面没有差别,除非是极品金属件

不过金属件里面有轴承,降低了磨损,而且更顺滑,精度也高.

网友:
 嘿嘿,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祝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