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林系列4--无题

楼主(2007-08-05):
人物:ME,LEE-KING &他小舅子,地点:美林

最后砸机的就不上啦,也没拍!还是双双损失老三样

网友:
高压危险,严禁攀爬

网友:
好美的地方!!

网友:
不炸不革命啊,前几次倒飞都没炸,这次倒两块电池就炸两次,第一个电池剪草时太靠近地面,不小心尾桨碰到地面,慌张之下,还在倒飞的状态下打了熄火,倒着落回地面,只损失主轴,马上现场更换。第二组电池的时候,想试下侧翻,太紧张了,没及时拉低螺距,导致翻的半径N大,并且高度不够,瞬间大脑一片空白,眼睁睁的看着JJ吧唧下来,在地上连打几个滚,幸运的是只损失横轴、主轴、大齿,玻纤桨没坏,只擦花了些。

网友A:
貌似有三个人的,可一个都没见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三个人的,可一个都没见着!

从来都是拍机不拍人,人也没啥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