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环氧树脂的问题

楼主(2007-08-05):
我是想用环氧树脂作为模型的粘接剂来使用,如果不经过烘干的话,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固化

网友:
我弄过,好长时间,好像是一周多,我出差回来后就干了

网友A:
如果要高强度的粘结剂,可以试试改性丙烯酸酯胶水,3-5分钟固化,性能比环氧树脂好。

网友:
环氧树脂是,,透明那种吧~

网友:
关键是这些东西上哪里买呀,想要可不知道去哪里买!

网友B:
20多一只,,fx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环氧树脂作为模型的粘接剂来使用,如果不经过烘干的话,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固化

:loveliness:环氧树脂的固化时间和加的固化剂的多少有关,固化剂放的多干的就快.自己试验一下找出合适的配比.但是固化剂放多了,胶干了会强度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高强度的粘结剂,可以试试改性丙烯酸酯胶水,3-5分钟固化,性能比环氧树脂好。

在东西去哪里可以买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多一只,,fx有卖

本人现在到用这AB胶水..很好用........强度很好.........
透明...........................

网友:
一般环氧树脂表面固化时间大概3~6小时,完全固化24小时左右。达到表面固化时(用手按不粘手)就可以做其他事。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有快干的树脂胶 ,三分钟就可以搞定,黑色的!!我们这里都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性丙烯酸酯胶水,普通五金店有卖,5块钱一套。

网友:
改性丙烯酸酯胶水,,=AB胶咯,,2元一套,,5元可以买三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你哪买2块?我这咋卖5块?

网友:
每个地方的进货渠道不一样..成本当然不一样啊....
这些都是商家算到消费者头上的。 ..只要价钱不是差的太离谱...就到本地买....呵呵
我就是这样...要真的高的离谱..还不如网上定点回来慢慢用...但胶水最好...还是要装船..要用多少胶水就买多少....
千万不要买到过期...和马上到到期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哪买2块?我这咋卖5块?

容量 不一样吧

网友:
环氧就是国内俗称的AB胶,便宜得很,一般快固的5min,慢的60min.
7楼的朋友说的很正确,哈哈
我公司是卖胶水的

网友:
环氧不同吧,AB胶是改性丙烯酸酯胶
环氧就是环氧树脂啊,AB胶很臭有眼色,,环氧树脂是透明无味的,,,毒性的话估计两者都有~

网友E:
请问一下高手们,我用AB胶涂在泡摸上,结果把泡摸烧了个大坑,??????

网友F:
AB胶在使用的时候会放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