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hlh请进,关于14通的设置,已经解决

楼主(2007-08-05):
1、设置中所有可调整的数值都是以百分比来计算的吗???
2、CCPM模式中怎么设置才能更改Sa、Sb、Sc所对应的通道号???(拿FUTABA的接收连接顺序安装的直机来试机,动螺距时尾舵机也动了)

3、CCPM模式中怎么设置成美国手的控制布局???(似乎没考虑到美国手的布局,只能用日本手??)
4、设计这套件的是玩固定翼出身吧??

2、3 两个问题研究好久找不到头绪

解决办法:
问题2:重新连接接收上的各通道,与发射上的一一对应。
问题3:从发射的硬件上入手,按美国手的布局重新连接1~4号摇杆,然后的要点是把2、4通道的摇杆连线对调,而不是在菜单里设置,这样做后左手摇杆上是2、3通道,右手上是1、4通道。

网友:
你好现在没有高级设置选项

楼主:
哦
那么还有2个问题:
1、设置中所有可调整的数值都是从-100~+100吗???
2、开机后的显示中1~6通道显示的数值是电位值还是其他什么值????

楼主:
重新提问了

网友:
由于资源有限,CCPM不能做万能设定,要想改左油门,需要调整相应电位器接线。
Sa、Sb、Sc所对应的通道号无法更改,只能分别对应124通道。

比例可以按照%比计算,-代表输出-舵量,正代表输出+舵量,以满舵量90度计算,+舵量比例调整范围为45—90度,-比例调整范围为0—45度,通过观察输出指示能够观察出来。
靠,好复杂

网友:
是通道输出有效微秒数值,这个数值代表舵运动量大小,0代表中立点脉冲,为1。5毫秒,
所显示树枝+中立点时间=舵机实际信号脉宽。为了方便观察就去掉了中立点时间的显示,现在显示的是相对中立点信号的位置时间,

楼主:
已经搞定美国手的CCPM模式

网友:
6通E--SKY  0406A          PPM制式..  能改14通.    改好后.能玩固定翼吗?

楼主:
肯定可以玩固定翼,设计这套件的是固定翼出身
里面的功能更多是针对固定翼的

网友:
 我就是用来飞CCPM电直的。:loveliness: 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