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多又痴——无刷电调、无刷电机如何连接——不怕烦的请进

楼主(2007-08-05):
无刷电调是1根黑、一根黄、一根红;
无刷电机是1根黑、一根蓝、一根红;

顺便请教一下:无刷电调、无刷电机中的三根线分别干什么、有什么作用?

先谢了!

网友:
随便接。如果电机转的方向反了就把其中任意两根换一下就好。三根线是接电机定子绕组的。实际上就和工业上用的交流三相调速电机差不多。电调就相当变频器。

网友A:
乱插一通,插错再插,插到爽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同学,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乱插一通,插错再插,插到爽就可以了.

网友:
插到滿意為止

网友:
红正黑负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