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土炮...

楼主(2007-08-05):
买了一些充电板DIY了一个3 组 3S的土炮....
先开好面板的插口和排列
把电路板排列好..看看效果.
装配好开电看看如何..
投入工作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A:
这是什么板?电流多大?效果如何?

网友B:
 电压误差大不?

网友C:
标称电流700ma,使用效果还不错
可惜我有一个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坏了
只能给个图片看看哦,要知道哪里有卖,看图片的地址

网友D:
边上都是易燃物品哦!

楼主:
 火灾隐患需要处理好。。这板刚买的。效果还不错。误差不是很大。。充好我的表量基本都是4。19 4。2 。。。电压充的比较饱满。要再使用一段时间才知道对电池效果。。。。:loveliness:

网友E:
场所太乱,很危险啊

楼主:
 拆的棉被刚好没装好。到时候就会整理好啦。。把火灾隐患消除掉。。。:loveliness:

网友F:
呵呵,安全第一

网友G:
放电器的图呢?

网友H:
万用表不行,千万不要用它调截止电压!

网友I:
不加盖子估计散热好一点!

网友J:
:loveliness: 不错哦,如果充电器体积小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