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安无刷电调疑问

楼主(2007-08-05):
1.全部连接好后,打开发射机,开电源,听到响声BIBIBI BIBIBI BIBIBI BIBIBI(说明书上未写明此中情况。
2.加油门,
电机
无响应
3.收油门,电机来回震动,同时电调与电机的连接线发热。

楼主:
ESY-1-0350

网友A:
试试吧油门通道反相

网友B:
原帖由
小鸡岛
于 2007-8-5 21:30 发表
试试吧油门通道反相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三根线路有没有松脱!

网友C:
可能是断了一个无刷电机的线 我也遇到过
或者是电调烧了```

楼主:
舵机有响应是否可以说明电调没烧

网友D:
综合#3与#4的说法
还有最好说出电调的牌子,不同电调会有不同声音,不同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