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没.

楼主(2007-08-06):
我的450机机,用角度尺调好大桨角度了(只调的一边桨A),最低为-2,  最高为9,再以A为基准,调好无双桨了,再量B桨,发现最低为-3.
请问各位高手这样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
看尺子 也不是很准确  人的肉眼始终有 误差   调到0度  以  螺距曲线每变化5% 螺距变1度的原则来调整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50机机,用角度尺调好大桨角度了(只调的一边桨A),最低为-2,  最高为9,再以A为基准,调好无双桨了,再量B桨,发现最低为-3.
请问各位高手这样有影响吗.谢谢.

定好一边的螺距,另一边就是以没有双浆为准,你的应该是正确的,没有问题!!!!就是检查一下,油门在高,中,低各位置是否有双浆,如果都没有你的螺距就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螺距尺初步调好后,还得试飞细调的。

网友:
和桨的质量也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高中低没双桨.

那就没问题老.谢谢.

网友:
好象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双桨的话一般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