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机怎么了

楼主(2007-08-06):
我的无刷是新买的,2215/25银燕,电调是新西达20A,在空转时一切正常.但安装上保护器以后把1047浆用皮筋绑上,浆就不转,郁闷?换一个好盈18A电调还是老毛病,大家帮帮我,分析这是怎么了?谢谢!

网友A:
空转时手抓一下 看看有力量没
装上浆是转不动 还是 纯粹不转

楼主:
纯粹不转

网友B:
送我帮你找原因

网友C:
kv值2500. 用1047. 能转起来才怪了

网友D:
25不是KV2500吧……
桨完全不转,再确认下,是不是转子完全不转。

网友E:
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F:
人家都说完全不转了,跟桨有什么关系,建议LZ录像下来,让大家看个明白

网友G:
没见过,如果是电机什么都不动,那和浆没关系。电机在通电后产生磁场,带动电机转动,如电机什么都不动,楼主应该检查一下,各项电路的通路情况,会不会有缺项。
另外,BL2215/25的KV值应为950,用1047浆没问题。我有个BL2215/20,也用过1047浆,没问题,力量很大的,比你/25的还大。但BL2215/20,要想发挥电机的最大值,就要上APC-E浆,我用的APC 10X5E 高效率电动桨,力量太暴了,一般的小电动可能会承受不的。

楼主:
就是BL2215/25的KV值为950,

网友H:
接上电后 电调 是否有音乐。等电调完全启动后,再推油门试一下 。如果接电时 电调都没动静的话 检查电调和电池的连接线。 电调启动 电机不转的话 就检查电机连接电调的3根线 是否金插和导线断了

网友I:
邪门了,我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