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 lama v4 180电机发热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我的机器在连续飞行2分钟后电动机已经有80--100度了,所以每次飞两分钟后就停下来休息 等冷了再飞

好烦!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还有 过热是不是耗点量也变大了?

有没有把esky lama v4 的电动机换了的朋友? 效果如何?

还有一点:我的lama 以前也朋友刷锅 尾部打转的情况,经过几天普及基础知识,调试。现在
可以做到丢控10秒悬停了 happying!!!!

网友:
lama的180马达很容易退磁——散热不佳,温度太高。colco的v4用的130马达好些,重量轻,开窗散热,力气也不错

网友A:
自己diy一下,用易拉罐做个散热器试一试

网友:
你用什么测的电机温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装散热片了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2分钟就烫手 130电机刚到还没装上去 应该要好一些 本来电流就小 再加上有散热窗 如果加上散热片应该能飞5分钟

网友B:
我的jj也刷 调的基本好了 不过还是刷 只能脱控4秒的样子   你是怎么调刷锅的交流下

网友:
LZ 80-100就太热了,我用万能表测温最高是75度,铁皮6X度,也是2分钟,75度封顶....万能表测温有误差,但不大....你的LAMA能飞几分钟?

网友:
我的也是很热,电机都换过了.

网友:
没错···都是很热的···这可是lama最大的缺点了

楼主:
具体能飞几分钟 我还真的没有测试过 不过我想觉得没有 10分钟了

还有 我的机器刚买两个星期,充满电后 现在明显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够力了 油门大约要在
60%才能够起飞 不知道其他朋友的是这样吗?

是不是与电机过热后消磁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jj也刷 调的基本好了 不过还是刷 只能脱控4秒的样子   你是怎么调刷锅的交流下

个人认为:

有朋友的机器飞了一段时间后,又是刷又是转,能调的地方又那么多,不知道如何下手。

首先检查主轴其实如果飞机不是摔的很厉害主轴是不会弯的。
如果你的主轴没有弯的情况下,刷锅很大的可能就是你的平衡锤弯了或者平衡锤与上旋翼的连接长度不合适(真正调4IN1好象不是很管用。没什么效果。),
一定尽量把平衡锤搞直!!! 你一开机也许就有个小惊喜,飞机正的不刷了!

我的机器买了两个星期,我估计有80%的时间是在调试
现在好不容易调试好了,但是感觉电机好象有点消磁了,明显感觉没以前那么够力,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挂了,大约也就充电15次左右!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我诊断诊断,

还有听说taobao上有5元一个的180电机 哪个朋友给个地址。!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听说taobao上有5元一个的180电机 哪个朋友给个地址。!谢谢了 ...

不用试了,我买过了。拿过来用不了,转速不够~ 而且轴要比LAMA的电机轴要细.....

网友B:
可以用它的磁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它的磁钢啊

用是可以用,可是180电机那个难拆啊!拆到现在我还没有打开它的后盖......

楼主:
如果是这样 飞lama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爽啊! 后悔了

听说坛子里有人 用了colco 上的130电动机 不知道换了后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 飞lama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爽啊! 后悔了
听说坛子里有人 用了colco 上的130电动机 不知道换了后效果如何???

换了的人都说没问题,很好用。我定了两个,现在还在路上。等到了就可以试下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一下,用易拉罐做个散热器试一试

DIY 个人觉得没有一点用 只是蒙害新手。反而还会给机机加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的人都说没问题,很好用。我定了两个,现在还在路上。等到了就可以试下看看了~

兄弟 等你的好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