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設定求教

楼主(2007-08-06):
求教F16混控設定.   剛得到F16空機. 沒有方向舵,只有升降舵. 控是futaba. 6EXH

网友:
有副翼的话并且平尾单舵机控制,就不用混控了
有副翼且双平尾舵机,选战斗机模式,6EX似乎没有
无副翼且双平尾舵机,选三角翼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F16混控設定.   剛得到F16空機. 沒有方向舵,只有升降舵. 控是futaba. 6EXH

飞你的飞机应该用6exap的Elevon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你的飞机应该用6exap的Elevon功能。

我的F16只有Elevator ,沒有Elevon and Rudder .  我的控是玩電直用的.  可以做設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F16只有Elevator ,沒有Elevon and Rudder .  我的控是玩電直用的.  可以做設定嗎?

直机用的大概不行(没用过6exh,所以不能肯定)

Elevon 就是 Elevator 和 Aileron 混合的意思。 你的Elevator需要兼做Aile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