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单人飞行器能飞吗?请建议!和商讨!

楼主(2007-08-06):
这个图是电脑图.有几个问题有待商讨.

1,翼尖装上小型喷射发动机,

(冲压式发动机)理论上好象:人不受"反作

用力"的影响,可行得通吗.?

不象直升机,发动机扭动浆翼,有很大的

"反作用力,"要装尾浆,才能避免机身"鸵鸵转."

2.人在降到地面时,双脚会不会受伤?
有何办法才能避免?

网友:
第一个是对的  第2个危险

网友A:
这样驱动的确不存在扭力问题~

网友:
 做个起落架啊,或降落气垫等,毕竟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东西,下落速度5米/秒的话,腿部受力估计上吨了

还有解决了转动中的燃料供给的问题么?
还有重心很高,使人的站立难度较大吧?
主轴部分距离头部太近了,容易伤到人(或者有润滑油滴到头上 )
背带结构固定难以使飞行器与人的姿态相对稳定!还是应该设计座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驱动的确不存在扭力问题~

但实际上大桨可能不是在旋转或不是以主轴为中心转.这是我想的,不知对不对.大家拍砖吧!

网友:
理论可行  但是实际上估计还有些问题!

网友:
1、虽然没有反作用力了,可也出现了“正作用力”,就算传动机构的摩擦力很小,但旋转速度有个累计的问题,一样陀陀转;
2、肯定受伤,就算不是降落,准备起飞之前能驮得动这么一大堆设备也是一个问题。

:loveliness:

网友:
要是有一个熄火了,恐怕这人就够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驱动的确不存在扭力问题~

轴承的摩擦力难道会是0吗

网友:
有力气喷得旋翼转 还不如直接向下喷
而且向下喷的产品已经出来了

网友:
喷气的燃料怎么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喷气燃料供给是不成问题.

油管是通过翼片中间到达发动机的,靠的是"离心力",供油是由背上的小油箱.

问题是:

冲压发动机,只有在一定的速度下,进气速度达到一定压力时,"点燃油雾",才

能向后起喷射作用,.推动旋翼旋转,

谁能告诉我,

在初始阶段,用背上的小电机带动叶片转,使之产生一定的线速度.

才会产生一定的进气压力,使发动机点燃.?(这就要在发动机最前端,

装一微型进气压力传感器,当进气压力达到一定时,火花塞放电..

点燃"油气混合物"这叫起动.)

而这个初转阶段,人的身体,是否能克服旋翼造成的反力!?.

而这时则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咋克服?有啥好办法?

请各位出主意.

网友:
没有反作用力是不可能的,在另一帖里我已经说过了,自己搜索一下"火鸟"直升机

网友D:
1这种形式的直升机是可行的,从5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试验成功的例子
2认真复习一下中学物理,不存在反扭矩问题
3这不是冲压发动机,是用液化气为燃料的引射发动机

网友:
如果其它问题都解决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个土办法:
  背部的支架装一对一端活动的管,可向上转并自动卡紧
成水平十字状,管中央可穿过坚韧的保险绳,找两棵距离合适的树,把保险绳绕两棵树,把绳头拉到一起扣紧,启动后脱扣、收管、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种形式的直升机是可行的,从5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试验成功的例子
2认真复习一下中学物理,不存在反扭矩问题
3这不是冲压发动机,是用液化气为燃料的引射发动机
http://photo.5imx.com/up/0707/03/200786215 ...

受教拉.谢谢!
有个问题请教,具我所知,"引射"发动机的温度特别高,
在起飞不久,它就会被烧红,怎样才能避免烧毁..你想,旋转起来,离心力很大,不烧毁,也会被离心力甩变形.
怎样才能避免?怎样设计发动机?才使他避免?

另外请你给个有关引射机的网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实际上大桨可能不是在旋转或不是以主轴为中心转.这是我想的,不知对不对.大家拍砖吧!

如果两边的驱动力不一样可能就会出现那个问题~~关键必须保证两边的力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这种形式的直升机是可行的,从5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试验成功的例子
2认真复习一下中学物理,不存在反扭矩问题

复习中学物理就可以把风洞结论推翻,你太牛了!

网友E:
美国的自救命机吧  书上怎么说是用过痒化氢做动力。

网友:
想到就说:
1.旋叶和支撑处摩擦不可能为0,所以,无外力下,人会和旋叶同向转.
2.燃料通路做到无渗漏有点难度(我想是要输油管道置于轴承内吧)
3.要保证两个发动机推力大小一样才行....甚至,,要是...其中一个发动机坏了.那要出人命了.----安全性不高).
4.无风情况下还好点(实际上99.9%都有风),风速达到一定时,用人力能控制得了这机器吗.(风吹在旋转着的叶面上.会造成两叶获得的升力不一样)-----控制难度不小.
5.不能太重.

网友:
谁手头有脉喷做个试试啊,先搞个验证机

网友(2007-11-07):
引用 网友E:
美国的自救命机吧  书上怎么说是用过痒化氢做动力。

确实有的,美国飞行员的在飞机坠毁后逃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