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涵道的请进指导一下

楼主(2007-08-06):
都说广营的EDF-75不怎么样 我今天用吹称的方法测了一下我的EDF-75的推力 .电机内转B2848KV(3900) .电池2200mah15c放电3S1P 油门到顶推力一下就800多克 手拿着风鼓自我感觉也觉得推力不错有一股力往上奔 换了一组4S1P的电池 推力近有1100克 请问各位我测的参数准却吗? (我的EDF-75的叶片加强了叶片根部用AB胶涂了一点 .在用小刀削成凹行的 .很不错为防止他喷浆 高速下变形 很牢靠) 测完了电机也不发烫(温热) 准备换个KV4300的不知行不行?

网友:
这个数据有点夸张把,除于2还差不多

吹秤法是非常不准的,注意,出风口不能贴着秤太近,靠的近搞得像气垫船一样,测到的推力到10KG都行

GWS75我也有,6页桨,8A的时候200g推力,400g就要20多A,再往上,射桨

这是GWS官方的无刷测试结果,给你参考下

Edf75   EDF75 GWS-ESC-70A(70A)
PROPELLER Volts Amps Thrust Power(W) Efficiency g/w oz/kw RPM
EP3045X4 7.4 16.6 237.00g 8.36 122.84W 1.93 68.05 21975
EP3045X4 11.1 29.2 473.00g 16.68 324.12W 1.46 51.47 30020
EP3045X4 14.8 41.3 659.00g 23.24 611.24W 1.08 38.03 39215

Edf75   EDF75 GWS-ESC-70A(70A)
EP3043X6 7.4 15.5 257.00g 9.06 114.70W 2.24 79.03 22960
EP3043X6 11.1 28.4 495.00g 17.46 315.24W 1.57 55.38 31260
EP3043X6 14.8 41.4 716.00g 25.25 612.72W 1.17 41.22 38010

网友:
那个数据.........

AP700,GSB2835,KV3850,33A,800+克

网友:
有桨叶的加强照片吗??

楼主:
喷浆的原因

先谢了2楼的朋友     这个75的风鼓效率这么底    我测的数据确实连我都不敢相信  您发的数据我看过     他们是用B2835的电机测的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 我前几天联系了飞行批萨上玩涵道的模友     ,具他们说GWS75有2.2~2.5克1W的效率还不错的    ,AP700之所以效率高是因为它的叶片很结实好像是碳纤维的    在高速下不易变形(叶片不会前倾以导致效率下降)      ,所以我把我的GWS75(4叶浆)的叶片加强了      防止他变形和叶片和整流罩之间脱离             GWS75喷浆的原因是转接头和浆叶的地方,还有就是电机和转接头的地方,转接头和浆叶之间用AB胶固定就不会喷了,电机和转接头的地方就不好办了,找不到合适转接头3.17的      不过没关系      我找了一个550电机用的电钻的转接头处理下比原配的还原配 电机和转接头之间用螺丝固定的     在加上叶片根部用AB胶加强了       浆叶不喷不变形很好的    我想效率会不会提高呢     请问这位朋友是用什么方法测涵道的推力呢

网友:
为什么叶片不做成金属的 不就避免射桨了吗

不过一旦射桨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啊 试想几片刀片状的东西高速旋转出来会什么后果

网友:
换桨,用GWS的HD8040或者9070,切短装函道,皮萨的装肖爷就这么干的,据他测试,450g只要16.5A电流,700g也只要30A

网友:
G牌的黑色槳葉並不是碳纖,只是「加鉛」,提升了硬度。

G牌導風扇的效率是不錯,但這好的效率,僅適宜在特定的推力範圍內,它不適宜高轉速、大動力, 很容易噴槳,造成危險。

75mm這顆較大,照比例造飛機,飛機不容易飛。

如以原廠馬達作參考,65MM那顆是最容易造飛機的,飛機飛不快,但可以飛,也容易提升像真度的比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说广营的EDF-75不怎么样 我今天用吹称的方法测了一下我的EDF-75的推力 .电机内转B2848KV(3900) .电池2200mah15c放电3S1P 油门到顶推力一下就800多克 手拿着风鼓自我感觉也觉得推力不错有一股力往上奔 换了一组 ...

你的风扇适合这组数据
Edf75   EDF75 GWS-ESC-70A(70A)
PROPELLER Volts Amps Thrust   Power(W) Efficiency g/w oz/kw      RPM
EP3045X4    7.4    16.6  237.00g  122.84W       1.93         68.05        21975
EP3045X4    11.1   29.2  473.00g  324.12W      1.46         51.47        30020
EP3045X4    14.8   41.3  659.00g  611.24W      1.08         38.03        39215

按图表最高效率也才1.93G/W,功率输入越大效率越低,611W才出659G力,你的称估计的出问题了,呵呵。吹称法可以这样测,相对准确些。涵道喷口距称面1-1.5倍口径,在这个距离内气流是不会发散的。比如你用75MM扇,那距称面就是75-112.5MM,不要小于或大于这个距离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风扇适合这组数据
Edf75   EDF75 GWS-ESC-70A(70A)
PROPELLER Volts Amps Thrust   Power(W) Efficiency g/w oz/kw      RPM
EP3045X4    7.4    16.6  237.00g  122.84W       1.93         68.05  ...

这个是GWS的官方数据

楼主:
这也是他们的测结果

官方测的 http://211.22.81.195/forum/topic.asp?topic_id=6194&forum_id=80&cat_id=7       第4张图的数据          也是用B2845的电机 4叶浆  平均值有2.711626/W效率   23A有700克的推力    功率有258.8853W          这说明我EDF-75的效能还是不错的啊  吹称法的数据误差不是很大    我觉得推力跟电机有很大关系     2楼的朋友你的EDF-75  推力好想不够理想  400克要20几A           官方的数据证明 23A都有700克的推力      不知35A推力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广营的EDF-75不怎么样 我今天用吹称的方法测了一下我的EDF-75的推力 .电机内转B2848KV(3900) .电池2200mah15c放电3S1P 油门到顶推力一下就800多克 手拿着风鼓自我感觉也觉得推力不错有一股力往上奔 换了一组 ...

以我個人的使用經驗來講(我用過十幾組導風戽),edf-75配3900的馬達在11.1 的鋰電推動下,能到700左右,此時的電流約在35A,但在持續十幾秒後會下降到680到660,還有一種配法是3000左右的馬達14.8的電池,電流大約25A ,推力也能到700,這樣配的效率稍好些。不過電池錢就得多花點了 另外吹稱法的誤差是比較大些,不建議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测的 http://211.22.81.195/forum/topic ... _id=80&cat_id=7       第4张图的数据          也是用B2845的电机 4叶浆  平均值有2.711626/W效率   23A有700克的推力    功率有2 ...

唉… 你也不看清楚是多少V电压阿…14。8的阿,11V要上到700g都上34A了

楼主:
唉… 你也不看清楚是多少V电压阿…14。8的阿,11V要上到700g都上34A了

呵呵      是我看错了                               你也好像也看错了哦     (11V要上到700g都上34A了)用的是B2837的电机    如果用B2848的电机电流可能没那么大        谢过楼上的几位朋友提供的数据

网友:
涵道效率这么低啊?30A才800G拉力。。。。多少V的电池啊。。。。
我们的减速组12A  11.1v就轻松过800了。。真应该多开发涵道!

楼主:
涵道效率这么低啊?30A才800G拉力。。。。多少V的电池啊。。。。

涵道玩的是速度     800克的推力可比你的800克推力空速快多啦  两种性质不同的   螺旋桨的拉力大可阻力也大   涵道推力小可阻力比螺旋桨小的多    所以玩螺旋桨的朋友会觉得飞机起飞动力很足,很快离地,到了天上会觉得这么足的动力咋飞的这么慢, 随着空速加快效率会降低很多,有种使不上劲的感觉,       涵道就不同了,随着空速加快,效率也会不断增加,飞机也就越来越快 还是涵道爽啊

网友B:
问一下啊,涵道的自转扭力是不是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