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放船,又出事故了。

楼主(2007-08-06):
昨天,我一人放紫光一号,用B3674无刷,125A电调。用老颜的3000MA镍氢电池(旧)16节,第一组爽跑了4-5分钟。速度大约40左右。当上第二组电池后不久。正加速起滑时,突然艇速突然慢了下来,估计碰上了树枝或别的漂浮物。后来经多次开车总算把艇开回来。但速度已经很慢很慢了。冷却水无法吸上来,电机电调高热。等冷却后上电开车,电调已无提示声。电机不转了。电调场效应管击穿5只。电机尚不知有否烧坏。我不明白,船居然能开回来,后再损坏了。

网友:
有的时候是已经坏了一路,两相也可以转可以开回来的

网友:
轴承被东西卡住了?

网友:
楼主还不尽量不要冒险一个人跑了,很同情。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A:
  速度才40  楼主用什么桨,电机多少KV

网友:
估计是船开回来后,LZ把船提出水面,电调水冷里的水很快流光,电调温度急剧上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才40  楼主用什么桨,电机多少KV

浆是自制的42×1.4左右的铜浆。电机1550KV,紫光一号长度1米多,又是双层壳体,重量较重,我的电池又不太好,如用20节好电池速度可达50-60。

以下是紫光改制后的尾部结构图,(以前贴子我发过的照片)全是手工制的。这次放航还加了水刀,增加了转弯稳定性。水刀的照片还未拍。

原船是推力矢量转向,低速转弯很灵敏,但万向节磨损严重。现改用舵转向,高速很好,但低速时打舵几乎无反应。所以我这次费尽周折才把船开回来。电调才烧坏的。

网友:
看来还是水冷的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水冷

网友:
好久不见陆大哥了

网友B:
有个问题,你既然用了矢量转向,为什么又加了舵呢?很不理解。那个万向节都一样,很多人用都磨损很快。船尾那几节GP1300电池是干什么的?难道是电动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你既然用了矢量转向,为什么又加了舵呢?很不理解。那个万向节都一样,很多人用都磨损很快。船尾那几节GP1300电池是干什么的?难道是电动水冷?

加了舵就不用矢量推进了 万向节就不会磨坏了
那电池是接受电呀

楼主:
su-27说得对,这艇原是矢量推进,现改成舵转向。我把螺旋浆轴架固定,另加了吸水舵。不过原配的轴架是塑料的,早已经损坏,我用1-2MM铜皮做的。电池是接收电。

网友:
收到,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