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刚到的雷鸟~~~~,加上我自己作的锂电

楼主(2007-08-06):
昨天上午我的雷鸟终于到了,一直再调,昨晚飞了飞,模拟器练的不管用,上手就摔,但雷鸟就是结实,什么事没有,到现在我才能把JJ在空中悬停三四秒,成绩是把我家火鹤打掉一朵花叶子若干,椅子打掉漆三处,让尾马达烫伤一处 ,这家伙真热!!!少说五六十度,打手不知道多少下,都起皮了~
装上我自己作的锂电后遥控器上显示的电压是10伏多点

连接方法~~~ ,暂时没有材料~

在电压表上就是12.09伏,不知道怎么回事,谁告诉告诉我啊

偶作的散热片,摹仿这个论坛里的一个人作的,忘是谁了

来张特写,将就看吧

哪位大哥告诉我这四个调什么的??

这上面的三个调是分别是调什么的??

对了,本身带的模拟器怎么连遥控器??插上不会设置,教教我吧

网友:
看不清,应该是调舵机和油门的正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遥控上的还是JJ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遥控上的还是JJ上的?

控上的四个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晓的了

网友:
我没用过雷鸟,不太清楚,JJ上的应该是调尾电机的吧。

网友:
那四个是反向开关

网友:
找我OK QQ 42053953

网友:
那4个是反向开关    陀螺的  3个点  2个调点是有效的,灯下调中立点 ,对面下面一个调感度
模拟设置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0927&highlight=

网友:
散热片里多加几个圆柱,你就一个圆柱效果不是很好
尾马达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做散热片

网友:
请问一下江鸟雷鸟改尾无刷原装陀螺还可以用吗?

网友:
无刷主电机基本不用改什么

无刷尾,得换控!陀螺可以用

网友:
雷鸟还是不错的,雷鸟的模拟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