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次求助。。。。

楼主(2007-08-06):
前久刚买了450SE,差陀螺,听取大家意见上了401,最后差充电器,也买了今天到货了,本想可以开心一下了,郁闷哪。不知道是我搞不来还是就是电池本身就是坏的,
按照充电说明,给充完电了。也显示满了,最后插上接受一看,不供电。用电压表量一下,没有电压。
NND,本来就郁闷,动用剪刀,剪开看看里面。在用电压表量3节电池电压。有电压,4.0V左右。为什么就是不输出供电呢?
第一次玩电直,真TMD一波三折阿。有那个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求帮助,怎么解决。。。。

看来还是飞600N油不麻烦。、

网友:
电的有这么复杂吗?电池用表打一下看接头是否有电压,没电压就是接头脱焊。仔细检查下应该很快能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的,都拆开看了,没有办法,焊的牢牢的。。。。

网友:
电的油的都是一样的麻烦,最好就是有太阳能的又不用冲电又不用加油。哈哈

楼主:
好注意阿,,,,加快推出吧

网友:
电池照片呢?
不会就买了一颗电池吧?

网友:
猜的,电池连接用的小电路板上,有个正负相连的铜铂断开了

把平衡充电口那头套套剥掉就看的到了

楼主:
弄到了个垃圾电池,拆开看了,中间哪组电池,没有连接上,不能导电,全部报废,丢垃圾桶了,看来得买新电池了,没有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垃圾桶了.......

废弃电池不能随便丢垃圾桶呀,会污染环境的!

最好是放到可靠的电池回收箱里,要不就送回生产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到了个垃圾电池,拆开看了,中间哪组电池,没有连接上,不能导电,全部报废,丢垃圾桶了,看来得买新电池了,没有米了

环保..环保..

请单独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今天早上看了帖子,已从垃圾桶里拿出,丢那里呢?问题?

网友:
有些大商场门前有收废旧电池的箱子,你把电池上贴个条说明是锂聚合物电池,请谨慎处理

楼主:
呵呵,,看来要进城了,我在农村,没有那个玩意,找个袋子放好,周末进城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来要进城了,我在农村,没有那个玩意,找个袋子放好,周末进城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来要进城了,我在农村,没有那个玩意,找个袋子放好,周末进城丢

 不是一般的強!丟個垃圾都要等週末進城!

給不懂行的看到,肯定以為是神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