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新手 刚买了个gy400 可是一共有三个接口 有两个接口要连接收 一个三线的 一个一线的 请问应该怎么联??

网友A:
三线的插四通道,一线的插五通道

网友B:
3线母头接舵机、3线公头接收4通道、单根是感度接5通道。

楼主:
请问陀螺仪粘的时候 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 要转45度吗??

网友C:
好像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