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里电起死回生了 请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2007-08-06):
上次那个 每节 过放到只有0.6V的里电,先用601AD冲到3.5V 又用DNG2,0.4A冲到了4.18V自停了  ,实际测是4.24V,    原来电池鼓了的 ,这两天放在水泥地上,现在里面的气竟然自己没有了  ,摸上去硬硬的 ,  使用起来和原来 几乎没区别  ,请高手解释一下,过放也没多大事啊

网友:
用几次再说,另外也不是讲过放就一定会坏,但是一定会影响寿命

网友:
那我也放水泥地上试试?``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水泥?请LZ告知一下!

网友:
什么牌子的里电,共享一下。

网友:
我的接收锂电放在飞机里,电源插头未拔,第二天晚上拔下量只有0.6v,后来只管充,用的手机万能冲,居然也没事。-------所以,一定要放在飞机里充,最好是油鸡

网友:
安泰牌的 ? 力量来源于大地?水泥地也是大地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水泥?请LZ告知一下!

网友:
这些电池,一般用3E可以救回来~

网友B:
LZ不能这么简单的看问题,你做一下容量测试就知道,容量一定减少了很多。寿命就更不用说了,那玩意也比较难准确知道,看看容量吧。

网友C:
容量小总比扔掉好~

网友D:
实在不行改成发射电,有个3C-5C的放电能力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