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有关机床和激切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高手请进 有关机床和激切的问题

刚刚在论坛上看了人家制作的Lear Jet喷气机,作为新手,心里很是痒痒,想学着怎么做飞机,要是有一天能亲手制作一家Boeing 747, 飞起来该有多爽啊,而且飞机的大小 尺寸都可以自己确定,想做多大就多大的 呵呵 由此 我萌生了学习制作飞机的想法 但是我接触航模的时间还不长 很多的术语还不太懂 看到论坛里有很多的高人 既有飞行高手 又有制作强人 真是十分羡慕。学习慢慢来 我先问个很初级的问题:总看到论坛里 某某买了个机床 某某又添置个激切,可是我不清楚机床和激切分别是作什么用的? 另外飞机的图纸,例如航空模型上提供的和论坛上朋友提供的怎样和AutoCAD联系起来? 之后用AutoCAD输出到哪里呢?打印到纸上还是和机床相连 直接控制机床 制模?

谢谢各位!

网友:
机床指的是好多朋友买了车床和铣床,激切是指激光切割机,用来切割板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请进 有关机床和激切的问题

刚刚在论坛上看了人家制作的Lear Jet喷气机,作为新手,心里很是痒痒,想学着怎么做飞机,要是有一天能亲手制作一家Boeing 747, 飞起来该有多爽啊,而且飞机的大小 尺寸都可以 ...

刚刚在论坛上看了人家制作的Lear Jet喷气机,作为新手,心里很是痒痒,想学着怎么做飞机,要是有一天能亲手制作一家Boeing 747, 飞起来该有多爽啊,

 梦想有多大,路就有多长.
       JET也许是目前MODELPLANE的高级版本,目前国内的模友多是在讨论发动机的阶段,也有超级烧友.买的,巨爽啊!

而且飞机的大小 尺寸都可以自己确定,想做多大就多大的 呵呵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尺寸大小往往受拉力大小决定.

由此 我萌生了学习制作飞机的想法 但是我接触航模的时间还不长 很多的术语还不太懂 看到论坛里有很多的高人 既有飞行高手 又有制作强人 真是十分羡慕。
 你把帖子全看完,估计可以开始了.也可能不想自己做了,玩玩教练机也许是好选择.

学习慢慢来 我先问个很初级的问题:总看到论坛里 某某买了个机床 某某又添置个激切,可是我不清楚机床和激切分别是作什么用的?
 对于JET而言,机床一般是做发动机和DIY的,其他的零件,比如起落架什么的....
而激光则一般做板子的切割,例如层板或者轻木,但是JET的一般是复合材料的,偶尔有隔框用激切,用激切的好处是边角没有R,不易劈木料.

另外飞机的图纸,例如航空模型上提供的和论坛上朋友提供的怎样和AutoCAD联系起来?
之后用AutoCAD输出到哪里呢?打印到纸上还是和机床相连 直接控制机床 制模?
 如果自己手工做,就打印出来,做样板,
        如果,激切,就保存为DXF文件,(现在激切一般都可以直接CAD输出了),把轻木放好找好位置,直接就出来了
有的厂里是制刀模的,那个速度更快,哗啦哗啦的出啊,...............就象天上下金子一样:loveliness:
不过JET,就是做模子,手糊了.这到也不难,JET就难在设计.

谢谢各位!

网友:
玩模的最高夢想: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海空雄鹰老兄的指点,把我的问题全部解答了,太感谢了

另外补充一句:咱们5iMX论坛的确有很多热心的高手,我等菜鸟不妨多多提问,提高自己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