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的选用 (转载)

楼主(2007-08-06):
中国电动工具技术联盟

钢材选用(转载)

(1)20Mn2:用于制造截面较小(直径不大于50mm)的零件,可代替20Cr钢。常用于制造渗碳小齿轮、小轴;要求不高的活塞销、十籽销头、柴油机套筒、汽门顶杆等;也可用作调质钢,如制造冷镦螺栓。
  (2)30Mn2:用作小截面重要紧固件(经调质处理),通常可用于制造汽车、拖拉机及一般机械的车架纵梁、变速箱齿轮、轴、冷镦螺栓及较大截面的调质件;在矿山机械制造中,可用于制造要求心部强度较高的渗碳件,如起重机的后轴和轴颈等。
  (3)35Mn2:用作连杆、心轴、曲轴、半轴、操纵杆、风机配件、直径小于15mm的冷镦各种重要螺栓等承受较高应力的机械零件。在制造小截面(直径小于20mm)零件时,可代替40Cr钢。
  (4)40Mn2:用于制造午载荷条件下工作的零件,如轴、半轴、曲轴、活塞杆、蜗杆、操纵杆、杠杆、连杆。有载荷的螺栓、螺钉、加固环、弹簧等,以及其他需要调质的零件。在制造小截面(直径小于40mm)零件时,与40Cr钢相近。
  (5)45Mn2:用于制造在较高应力与磨损条件下工作的零件,在直径小于60mm时,性能与40Cr钢相当。用作汽车、拖拉机和通用机械的万向接头轴、车轴、轴、连杆盖、摩擦盘、蜗杆、齿轮、齿轮油、电车和蒸气机车轴、车箱轴、重载荷机架,以及冷拉状态中的螺栓和螺帽等。
  (6)50Mn2:用于制造在高应力及承受强烈磨损条件下工作的大型零件,如万向接头轴、齿轮、曲轴、连杆、各类小轴等;重型机械上在滚动轴承中工作的主轴、轴及大型齿轮;汽车上的传动花键轴及承受冲击载荷的心轴等,也可用于制造板簧和平卷簧。
  (7)20MnV:用于制造锅炉、高压容器、大型高压管道等;也可用作冲压用钢,如自行车链条、活塞销、齿轮等;还可用于制造直径不大于20mm的矿用链坏。
  (8)30Mn2MoW:用于制造载荷较大的零件,如连杆螺栓、曲轴、拉杆、齿轮等;可代替30CrNi3制造截面直径小于80mm的重要调质件;当采用表面淬火工艺时,可以制造截面更大的零件。
  (9)27SiMn:用于制造高韧性和耐磨性的热冲压零件;也可用于制造不经热处理的零件,或在正火后使用,如拖拉机的履带销等;还可用作铸件。
  (10)35SiMn:用于制造中等速度、 中等载荷或高载荷而冲击不大的零件,如传动齿轮、心轴、连杆、蜗杆、电车轴、发动机轴、飞轮等;还可用于制造汽轮机的叶轮、400℃以下和重要紧固件等。
  (11)42SiMn:与35SiMn钢相同,但主要用作表面淬火钢。
  (12)20SiMn2MoV、25SiMn2MoV:用于制造截面较大、载荷较高、应力状态复杂或低温下长期运转的机件,石油机械钻井提升系统的轻型吊坏、吊卡、射孔器等,以下其他截面较大的连接件。
  (13)37SiMn2MoV:用于制造大截面承受重载荷的重要零件,如重型机械的轴、齿轮、转子、连杆、螺栓等零件;石油化工中用作高压容器、大螺栓等;还可用作工作温度在-15℃~450℃的大螺栓紧固件。
  (14)4OB:用于制造比40钢截面大、性能要求高的零件,如齿轮、转向拉杆、轴、凸轮,以及拖拉机曲轴柄等零件;制造要求不高的小尺寸零件时,可代替40Cr钢。
  (15)45B、50B:用于制造截面较大、强度要求较高的零件,如拖拉机的曲轴、连杆及其他零件;可代替50钢、50Mn钢或50Mn2钢制造要求淬透性较高的零件;制造小尺寸零件时,其性能与40Cr钢相当。
  (16)40MnB:用于制造汽车、拖拉机及其他中、小机械设备的中、小截面的调质零件,如转向轴、半轴、蜗杆、花键轴和机床主轴、齿轮等,可代替40Cr钢。用作尺寸较小的零件时,性能与40CrNi钢相近。
  (17)45MnB:用于代替40Cr钢或45Cr钢制造中、小截面的调质零件,如机床的齿轮、钻床的主轴、拖拉机的拐轴、凸轮、曲轴、花键轴、齿轮、惰轴和轴套等。
  (18)20Mn2B:用于代替20Cr钢制造心部强度要求高、表面耐磨、尺寸较大、形状较简单、承受一般载荷的渗碳零件,如机床的各种齿轮、套轴、离合器、汽车的气阀挺杆、楔形锁销、转向滚动轮轴、调整螺栓等。用作小截面零件时,性能与20CrMnTi、12Cr2Ni4钢相近。
  (19)20MnMoB:用于代替20CrMnTi、12CrNi3钢制造心部强度要求较高的中等载荷的渗碳齿轮及其他零件,如汽车、拖拉机的齿轮和载荷大的机床齿轮,也用于制造活塞销等零件。
  (20)15MnVB、20MnVB:用于制造模数较大,载荷较高的中、小尺寸的渗碳零件,如重型机床的齿轮和轴、汽车的后桥齿轮和变速箱齿轮等。
  (21)40MnVB:用于代替40Cr、45Cr、42CrMo钢制造汽车、拖拉机、机床及矿山机械的重要调质零件,如轴、齿轮等。用作小截面的零件,可代替40CrNi钢。
  (22)20MnTiB、25MnTiBRE:用于制造承受中等载荷、截面较小的齿轮及其他渗碳零件,如拖拉机、推土机、汽车的变速箱齿轮、轴等。
  (23)20SiMnVB:用于制造截面较大、载荷较高,并要求较高强度和耐磨性的渗碳零件,或高速工作且承受冲击的渗碳零件,如拖拉机的滑动齿轮、齿圈、齿轮轴,机床的主轴、蜗杆、爪形离合器等。
  (24)15Cr、15CrA:用于制造工作速度较高而截面不大的、心部韧性高的渗碳零件,如套管、曲柄销、活塞销、活塞环、联轴节,以及工作速度较高、受力不大的小齿轮、小凸齿轮、轴和轴承圈、铆钉、螺钉等零件。
  (25)20Cr:用于制造心部强度要求较高和表面承受磨损、尺寸较大的,或形状较复杂而载荷不大的渗碳零件,如齿轮、齿轮轴、凸轮、活塞销、蜗杆、顶杆等;也可用于制造工作速度较高并承受中等冲击载荷的调质零件。
  (26)30Cr、35Cr:用于制造在磨损和摩擦条件下,或在很大冲击载荷下工作的重要零件,如轴、小轴、平衡杠杆、摇杆、连杆、螺栓、螺帽、齿轮和各种滚子等;也可用作表面淬火钢。
  (27)40Cr:用于制造较重要的调质零件,如在交变载荷下工作的零件;中等转速和中等截面的零件;经调质并高频表面淬火后可用作载荷和耐磨性较高而无很大冲击的零件,如齿轮、套筒、轴、曲轴、连杆、连杆盖、连杆螺钉、螺帽等。
  (28)45Cr
  与40Cr钢相近。用于制造较重要的调质零件;经调质并高频表面淬火后可用作载荷和耐磨性较高的零件,如齿轮、套筒、轴、销子等。
  (29)50Cr
  用于制造承受重载荷及摩擦的零件,如热轧用轧辊、减速机轴、齿轮、传动轴、止推环、支承辊的心轴、拖拉机离合器齿轮、柴油机连杆、螺栓、挺杆、重型矿山机械的高强度与耐磨齿轮、油膜轴承套等;也可用于制造弹簧。
  (30)38CrSi
  用于制造直径为30mm~40mm、强度和耐磨性要求较高的零件,如汽车、拖拉机和其他机器的小轴、螺栓、拔叉轴、履带销、起重勾、进气阀、内燃机的油泵齿轮等;也可用作冷作的冲击工具,如铆钉机压头等。
  (31)12CrMo
  用于制造锅炉及汽轮机蒸气参数达510℃的主汽管,管壁温度达540℃的过热器管和相应的锻件;也适用于制造弹性元件。
  (32)15CrMo:同上,可用于制造蒸气参数达530℃的高压锅炉的过热器管、蒸气导管及相应锻件。
  (33)20CrMo:用于制造汽轮机、锅炉的隔板等;机械的高级渗碳零件,如齿轮、轴等;化工设备的非腐蚀性介质中及温度低于250℃的、含有氮氢混合物的介质中工作的高压导管及紧固件。
  (34)30CrMo、30CrMoA:用于制造中型机械截面较大的零件,如轴、主轴、受高载荷的操纵轮、螺栓、双头螺栓、齿轮等;化工设备的焊接件、板材和管材构成的焊接结构、在氮氢混合物的介质中温度不超过250℃工作的高压导管;汽轮机、锅炉中在温度低于450℃工作的紧固件、温度低于500℃受压的法兰和螺母,以及在300MPa、温度低于400℃工作的导管。
  (35)35CrMo:用于制造高载荷下工作的重要结构件。特别是受冲击、震动、弯曲、扭曲载荷的机件,如车轴、发动机传动机件、大电机轴,汽轮发电机主轴、叶轮、紧固零件、曲轴、连杆,石油工业的穿孔器;锅炉中温度低于480℃工作的紧固件;化工设备的非腐蚀介质中温度在450~500℃工作的厚壁无缝高压导管;大截面的齿轮、轴、汽轮发电机的转子、直径小于500mm的支承轴,以及重载荷的传动轴,可代替40CrNi钢。
  (36)42CrMo:用于制造比35CrMo要求强度更高或截面更大的零件,如轴、齿轮、连杆、变速器齿轮、机车牵引用的大齿轮、增压器传动齿轮;也可用于制造弹簧、弹簧夹等类似零件,1 200m~2 000m石油井钻杆接头与打捞工具等。可代替含镍较高的调质钢。
  (37)12CrMoV、12Cr1MoV:用于制造蒸气参数达540℃的主气管、转向导叶环、、汽轮机隔板、隔板外环,及管壁温度不大于570℃的各种过热器管、导管和相应的零件。12Cr1MoV钢的抗氧化性和热强性比12CrMoV钢好。
  (38)35CrMoV:用于制造重型和中型机械承受高应力的重要零件,如长期在500℃~520℃下工作汽轮机转子叶轮;高级涡轮鼓风机和压缩机的转子、盖盘、轴盘;功率不大的发电机轴;强力发动机的零件。
  (39)25Cr2MoV:用于制造汽轮机整体转子、套筒、阀、主汽阀、调节阀,蒸气参数可达535℃;受热在550℃以下的螺母、受热在530℃以下的螺栓,以及其他长期工作在510℃左右的连接件;也可用作渗氮钢。
  (40)25Cr2Mo1VA:用于制造汽轮机蒸气参数达565℃的前气缸、螺栓、阀杆等。

网友:
说实话,有时候能买的合适粗细的钢材就不错了,哪还有机会挑三拣四.....
呵呵,我这里物资绝对缺乏到难以想像。

网友:
看头晕,太长了

网友:
发点工程塑料的,象什么聚甲醛,多聚甲醛,什么赛钢呀.

楼主:
没啦, 别问我 —— 不比你多知道一丁点儿?

楼主:
续—— —— ——

三、管材
1. 结构用无缝钢管(GB8162-87) 8. 石油对焊钻杆、钻铤、方钻杆管材及套管(YB691-70)
2. 冷拔或冷轧精密无缝钢管(GB3639-83) 9. 地质、石油钻探用钢管,石油油管及其接头(YB235-70)
3. 化肥设备用高压无缝钢管(GB6479-86) 10. 石油裂化用无缝钢管(GB9948-88)
4. 锅炉用高压无缝钢管(GB5310-85) 11.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8163-87)
5. 锅炉用低中压无缝钢管(GB3087-82)(YB(T)33-86) 12. 柴油机、船舶和轴承用无缝钢管
6. 汽车半轴套管用无缝钢管(GB3088-82) 13. 不锈钢无缝钢管(GB2270-80)
7. 金刚石岩心钻探用无缝钢管(GB3423-82) 14. 不锈耐酸钢极薄壁和小直径无缝钢管(GB3089-82)(GB3090-82)
15. 直径5-152毫米电焊钢管(YB242-63)

四、丝材
1. 焊接用钢丝(GB1300-77)(GB4242-84) 13. 一般用途热镀锌低碳钢丝(GB3081-82)
2. 碳素弹簧钢丝(GB4357-89) 14. 一般用途电镀锌低碳钢丝(GB9972-88)
3. 铬钒弹簧钢丝(GB5219-85) 15. 重要用途低碳钢丝(GB3083-82)
4. 重要用途的弹簧钢丝(GB4359-89) 16. 通信线用镀锌低碳钢丝(GB346-84)
5. 轴承保持器用碳素结构钢丝(GB5955-86) 17. 制绳用钢丝(GB1178-74)
6. 冷顶锻用碳素结构钢丝(GB5953-86) 18. 钢心铝绞线用镀锌钢丝(GB3428-82)
7. 冷顶锻用合金结构钢丝(GB5954-86) 19. 手表用易切削钢及碳素工具钢银亮钢棒(YB467-64)(YB468-64)
8. 辐条用钢丝(GB1201-89) 20. 手表用高速工具钢银亮钢棒和不锈钢及钴基合金圆丝(YB470-64)(YB471-64)
9. 合金结构钢丝(GB3079-82) 21. 优质碳素结构钢丝(GB3206-82)
10. 高速工具钢丝(GB3080-82) 22. 碳素工具钢丝(GB5952-86)
11. 不锈钢丝(GB4240-84) 23. 琴钢丝(GB4358-84)
12.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GB5223-85) 24. 焊接用钢丝推荐钢号(YB/Z11-76)

五、高温、耐蚀及精密合金牌号和用途
1. 高温合金(GBn175-82) 3. 精密合金(GBn291-89)
2. 耐蚀合金(GBn271-88)

楼主:
续—— ——

一、型材
1. 起重机钢轨(GB3426-82) 10. 碳素焊条钢盘条(GB3429-82)
2. 铁路钢轨(GB2585-81) 11. 桥梁用结构钢[YB(T)10-81]
3. 轻轨(GB11264-89) 12. 桥梁建筑用热轧碳素钢(GB714-65)
4. 热轧钢筋(GB1499-84) 13. 电焊锚链用钢(YB897-85)
5. 预应力混凝土用热处理钢筋(GB4463-84) 14. 矿用钢(GB3414-82)
6. 冷镦钢(YB534-65) 15. 农用复合钢(GB1199-75)
7. 冷、热顶锻铆螺钢(GB715-89)(GB715-65) 16. 农机用钢
8. 凿岩钎杆用中空钢(GB1301-87) 17. 机引犁犁铧用型钢(GB1465-78)
9. 冷拉优质结构钢(GB3078-82) 18. 覆带板用热轧型钢(GB3085-82)

二、板材
1. 优质碳素厚钢板(GB711-88) 21. 搪瓷用热轧薄钢板(YB474-64)
2. 造船用结构钢(GB712-88) 22. 空压机阀片用热轧薄钢板(YB539-65)
3. 压力容器和多层压力容器用厚钢板(GB6654-86) 23. 200升油桶用热轧碳素结构钢薄钢板(GB3276-89)
4. 低温压力容器用低合金厚钢板(GB3531-83) 24. 热镀锌薄钢板和钢带
5. 耐候结构钢 25. 镀锡薄钢板和钢带
6. 汽车用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厚钢板(GB3275-82) 26. 塑料符合薄钢板
7. 汽车大梁用热轧钢板(GB3273-89) 27. 钢带的分类及代号
8. 锅炉用碳素钢及低合金钢钢板(GB713-88) 28. 优质碳素结构钢冷轧钢带(GB3522-83)
9. 桥梁用碳素钢及普通低合金钢钢板(YB168-70) 29. 低碳钢冷轧钢带(GB3526-83)
10. 航空用合金结构钢板(YB540-65) 30. 自行车用热轧碳素钢和低合金钢宽钢带及钢板(GB3645-89)
11. 不锈热轧厚钢板(GB4237-84) 31. 自行车用冷轧碳素钢宽钢带和钢板(GB3644-89)
12. 不锈冷轧薄钢板(GB3280-84) 32. 自行车链条用冷轧钢带(GB3643-83)
13. 不锈钢板重量计算方法(GB4229-84) 33. 自行车用冷轧钢带(GB3646-89)
14. 耐热钢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GB4238-84) 34. 手表用冷轧、热轧钢带和扁钢
15. 合金结构钢薄钢板(GB5067-85) 35. 刮脸刀片用冷轧钢带(GB3527-89)
16. 弹簧钢热轧薄钢板(GB3279-89) 36. 弹簧钢、工具钢冷轧钢带(GB3525-83)
17. 优质碳素结构钢薄钢板和钢带(GB710-88) 37. 冷轧不锈钢带和耐热钢带(GB4239-84)
18. 一般结构用热连轧钢板和钢带(GB2517-81) 38. 热轧电工钢板(GB5212-85)
19. 深冲压用冷轧薄钢板和钢带(GB5213-85) 39. 冷轧电工钢带(片)(GB2521-88)
20. 酸洗薄钢板(YB178-65) 40. 冷轧电工钢板(YB73-63)
41. 晶粒取向硅钢薄钢带(GB11255-89)

楼主:
续——

(41)20Cr3MoWVA:用于制造温度低于520℃和70MPa下工作的高压加氢设备的管子和其他零件。
  (42)38CrMoA1:高级渗氮钢。用于制造高耐磨性、高疲劳强度和较高强度 、处理后尺寸精确的氮化零件,或各种受冲击载荷不大而耐磨性高的渗碳零件,如仿模、气缸套、座套、底盖、活塞螺栓、齿轮、滚子、检验规、样板、高压阀门、阀杆、橡胶和塑料用挤压机、搪床的搪杆和蜗杆、精密磨床的主轴等。
  (43)20CrV:用于制造表面要求有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心部有较高强度而截面又不大的渗碳零件,如齿轮、、活塞销、小轴、分配轴、蜗轮传动齿轮、顶杆、汽门推杆,及其他重要零件;汽轮机工作温度为350℃~500℃耐热螺母及垫圈,以及非腐蚀性介质中工作的高压管道。
  (44)40CrV:用于制造重要零件。如曲轴、不渗碳的齿轮、推杆、受强应力的双头螺栓、螺钉、机车连杆、螺旋桨、轴承支架、横梁;氮化的小轴、各种齿轮和销子;截面不大的高压锅炉给水泵轴;420℃、30 MPa高温高压下工作的螺栓、连杆。
  (45)50CrV:用于制造截面较大的承受动载荷和高应力的重要零件;截面较大受强应力的螺旋弹簧和扭杆弹簧,以及在温度低于300℃下工作的阀门弹簧和活塞弹簧。
  (46)15CrMn:用于制造齿轮、蜗轮、塑料模具、汽轮机密封轴套。可与15CrMo钢互换使用。
  (47)20CrMn:用于制造截面不大、承受中等压力而又无大冲击载荷的零件,如齿轮、轴、蜗杆、主轴、机械无级变速装置的摩擦轮、调整器套筒等。
  (48)40CrMn:用于制造高速、高弯曲载荷条件下工作的轴和连杆;高速、高载荷而无强力冲击载荷条件下工作的齿轮轴、水泵转子、离合器、小轴、心轴;高压容器盖板螺栓。
  (49)20CrMnSi:用于制造强度高的焊接结构件和工作应力较高的零件,冷冲压成形的零件。
  (50)25CrMnSi:用于制造拉杆、重要的焊接和冲压零件、高强度的焊接结构件(钢板或钢管结构件)。
  (51)30CrMnSi、30CrMnSiA:用于制造在震动载荷下工作的焊接结构和铆接结构,如高压鼓风机叶片、阀板;高速高载荷的砂轮轴、齿轮、链轮、轴、离合器摩擦片、螺栓、螺帽、轴套等,以及温度不高而要求耐磨的零件。
  (52)20CrMnMo:用于制造要求表面硬度高、耐磨性好的重要渗碳零件,如齿轮、凸轮、曲轴、连杆、活塞销、球头销、石油钻机的牙轮、钻头等。
  (53)40CrMnMo:用于制造截面较大并要求高强度、高韧性的零件,如载重汽车的后桥半轴、轴、偏心轴、齿轮轴、齿轮、连杆及汽轮机零件。可代替40CrNiMoA钢
  (54)20CrMnTi:用于制造截面在30mm以下,承受高速、中等载荷或重载荷,以及有冲击和摩擦的重在渗碳零件,如齿轮、齿轮轴、齿圈、十字圈、爪形离合器、蜗杆等。
  (55)30CrMnTi:用于制造截面较大的重载荷渗碳件,以及其他受力较大的齿轮、齿轮轴、蜗杆等;心部强度要求高的渗碳齿轮。
  (56)20CrNi:用于制造较高载荷下工作的大型重要渗碳零件,如齿轮、键、对轴、活塞销、花键轴,及用作具有高冲击韧性的调质零件。
  (57)40CrNi:用于制造截面较大、在热状态下锻造的冲压的重要零件,如轴、曲轴、齿轮、连杆、螺钉、圆盘等。
  (58)45CrNi、50CrNi:用于制造截面较大的轴类或其他较重要的调质零件,如内燃机曲轴、汽车和拖拉的主轴、变速箱曲轴、气门、螺栓、螺杆等。
  (59)12CrNi2:用于制造要求心部韧性较高而强度不太高的受力较复杂的中、小渗碳零件或氰化零件,如传动齿轮、轴套、活塞销、推杆、齿套、凸轮、共键轴等。
  (60)12CrNi3:用于制造承受重载荷并要求高强度、高硬度和高韧性的各种渗碳零件和氰化零件,如传动齿轮、轴、杆、活塞涨圈、调节螺钉、蚰泵转子、凸轮轴、万向节十字头、轴套、滑轮、气阀托盘等。
  (61)20CrNi3:用于制造重载荷条件下工作的大型渗碳零件,如齿轮、轴、蜗杆、凸轮、活塞销、螺栓、双头螺栓、销钉等。
  (62)30CrNi3:用于制造重要的较大截面的零件和受扭转载荷及冲击载荷较高而且要求淬透性的大型重要零件,如曲轴、连杆、齿轮、轴、蜗杆等;热态锻造和冲压零件,如汽轮机叶轮、转子轴、紧固件等。
  (63)37CrNi3:用于制造承受高载荷或冲击载荷的大截面零件,以及低温条件下工作并承受冲击载荷的零件;也可用作热态锻造和冲压的零件,如汽轮机叶轮、转子轴、紧固件等。
  (64)12Cr2Ni4:用于制造截面较大、载荷高、韧性好、交变应力下工作的重要渗碳零件,如受高载荷的各种齿轮、蜗轮、蜗杆、轴、方向接头叉等;也可在淬火及低温回火状态下使用,用于制造高强度、高韧性的机械构件。
  (65)20Cr2Ni4:用于制造比12Cr2Ni4钢性能要求更高的大截面渗碳零件及调质零件,高载荷条件下工作的齿轮、轴齿轮、大截面螺栓和其他连接件,以及承受冲击载荷大的特大轴承、中型轴承。
  (66)20CrNiMo:用于制造中、小型汽车、拖拉机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统的齿轮;代替12CrNi3钢制造要求心部性能较高的渗碳零件和氰化零件,如石油钻探和冶金采矿用的牙轮钻头的牙爪和牙轮体。
  (67)40CrNiMoA:用于制造要求韧性好、强度高、截面大的重要调质零件,如重型机械承受高载荷的轴类,直径大于250mm的汽轮机轴、叶片,高载荷的传动件、紧固件、曲轴、齿轮等;渗氮处理后,用于制造特殊性能要求的重要零件。经低温回火或等温淬火后可用作超高强度钢。
  (68)45CrNiMoVA:用于制造要求强度高或尺寸大且承受高载荷的零件;震动载荷条件下工作的减震器,如重型汽车和牵引车的弹性轴、扭力轴;重型机械重载荷的扭力轴、变速箱轴、摩擦离合器轴等。经淬火、低(中)温回火后可用作超高强度钢。
  (69)18Cr2Ni4WA:用于制造要求高强度、良好韧性及缺口敏感性低的大截面渗碳零件,如大型齿轮、传动轴、曲轴、花键轴、活塞销、精密机床控制进刀的蜗轮等;承受零载荷与振动的高强度调度调质零件,如重型或中型机械的连杆、齿轮、曲轴、減速器等,以及内燃机、柴油机受重荷的螺栓等;调质后再进行渗氮,可用作大功率高速发动机的曲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