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手上的LHK的25级P51改电动的,请问要用多大的电机呀?

楼主(2007-08-06):
哪有的卖的,还有我手上有飞亚托用的11。1的2000MA锂电,应该可以用的,就是电调要配多大的

网友:
电机我有

网友:
可在兴耀华35的系列里挑一个,电调30A-45A,稍大点总归没错的。

网友A:
或者银燕EMAX 2815 到 2820 用12寸的桨  2块 11.1V 2000MAH并连 拉力1640g

推荐 银燕EMAX 2815  用10寸的桨  4S  3000到4000MAH电 拉力有185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银燕EMAX 2815 到 2820 用12寸的桨  2块 11.1V 2000MAH并连 拉力1640g

推荐 银燕EMAX 2815  用10寸的桨  4S  3000到4000MAH电 拉力有1850g

还要看楼主买的飞机,飞行阻力大的,最好能上银燕的2820,电调60A,14.8V的电池,12X8的木浆,动力肯定足。另外,2815的最好也用60A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