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给竞速机配电机?

楼主(2007-08-07):
今天入手了一架翼展800的竞速机,桨用5045改成4545,电机是H2217S,KV3600,请问这个配置如何?有模友建议用2030或2040(不过这两种电机很难买到了),KV4500以上的,如果还有其他好的配置,请大家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想飞到多快?

电池能承受多大电流?

先考虑这两个问题后,选择电机

楼主:
电池肯定是你老B的3S或2S锂电(1000~2000ma),你知道的,我这里的10多块电池都是你的产品。你的电池放心。
速度方面起码要能上100km/h,如果能上到150km/h那就更爽了~~~

网友:
厂家设计的起飞重量和动力搭配是什么?
------------
翼展800的竞速机

楼主:
原配是380有刷,是滑翔机,要上高KV无刷才能是竞速机,这个飞机就是沧浪的~~

网友:
速度太快了,可能飞机承受不了。

网友:
我怕飞机空中解体了!

网友:
2040估计不能上哦。KV太高了。!4寸的桨估计是极限了。KV不能上4000。要不电流看不得。。。电池会着力。估计一下子就咳嗽了。我现在也在飞着这个飞机。速度快了不好控制。。。。。。很小很轻。要是速度快了一点点风或者乱流直接拍到地上或者刮刀看不见去。。。。我顺风冲到过100这样。轻轻打舵动作巨大!!!用力点估计有折翼的可能!150。。。。估计飞直线可以。。。要减速才能转弯。。。

网友:
给你推荐个比较爽的配置:用亚托450早期的KV2500电机,功率在300W左右,5X5桨,11V2200MAH15C以上电池,全油电流在30A左右,只要机机合适,速度肯定超过100公里.

网友:
亚拓420L,KV3200,5030AX浆,17A电流,破120不是问题

网友A:
顺带卖亚拓420L,KV3200,自制装5030的保护器,挖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带卖亚拓420L,KV3200,自制装5030的保护器,挖哈哈

什么价位出啊?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带卖亚拓420L,KV3200,自制装5030的保护器,挖哈哈

奶B的,有空你就来段广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哥们的详细解答,已经在按照你们的配置装备飞机了。机翼机身正在加强中(严重感谢老BB的经验传授),ATF 的经验很重要,谢谢!!!

网友(2007-09-24):
我也搞了一架沧浪的,准备用2040KV不祥(ELE950套装里面的),5030桨\16C 2200MAH.这样的配置能不能飞?我用6030破桨了

网友:
楼上兄弟,2040带5寸桨估计是要烧掉的,2040一般最大持续电流是18A以下

想要快,搞个420或者460FX,用5030,18A左右就能非常恐怖了

网友:
来张竞速机的照片看看,本人没见过,什么是竞速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