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5问题,铣硬的钢时机头下沉?上图吧.

楼主(2007-08-07):
用翻修过的平口钳加了一把机夹车刀,想铣成cjm250能用的规格,车刀下垫了另一把小车刀,用16毫米粗的铣刀留了余量开始铣,用五百转铣不动,用三百转可以铣动,
可是不一会留的余量就没有了,还铣到了平口上,抬搞机头重新对准,使劲锁住机头的那两个锁扣,然后下到合适位置再锁紧主轴旁的那个锁紧开关,把铣刀也紧了一紧,可是不一会又往下走了,虽然很小的量但是铣到平口的声音是不一样的,重新抬高,不一会又会下来一些....我观察了一下,上下的那个大手轮刻度没有动,而数显的那个也没有动在-0.00上,我就奇怪了,

我铣的是硬质合金,可能是硬了一点,但我吃刀量很小,我已经铣了一半,但是把我的翻修平口铣到了,心很痛.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分析一下.

不知道以后这精度怎么控制.这预留量该怎么留.

网友:
呵呵,都玩上了呀,我的端面铣刀昨天才到,不过老板发错了,给了一个4号的,估计我的处女秀就是改端面铣刀,那位老大给点3号端面铣刀的全身数据呀

网友A:
看下是否是铣刀下沉了 把铣夹头再夹紧点 还有你翻新的平口钳的平面是否有问题 检查下
另外机夹车刀得刀柄应该不是硬质和金的吧

网友:
铣硬质合金?不太可能吧。用啥铣刀?
用的是钻夹头?

楼主:
铣夹头,不是硬质合金是什么呢,怎么那么硬!!!!!,铣铝和铜就跟玩一样,45也铣了一下,但是感觉它没有平口硬,虽然在平口上留下了硬记,但是平口的确它铣不动.

另外那种硬质合金铣刀谁用过,好不好用啊,就直刃口的那种.而不是三刃罗旋的.

网友:
硬质合金只能磨,拿铣床是很难搞动的!

楼主:
硬碰硬呵...算了我打算放弃了,虽然铣了一半了,但是别把床搞坏了.

网友:
铣硬质合金.......

网友:
可能有误解,上图,才能看的明白.

网友:
上图吧,你要先搞清到底是什么材质

网友:
 用16毫米粗的铣刀是不是大了些?如果换成直径小一点的试试!

楼主:
我的材料是硬质合金机夹车刀,不重磨型就是换刀片那种,出床合格检验日期1977年5月1日.

看来绝对是硬质合金.

小铣刀上去后会被憋变型,能看出来,所以用粗的,最合适的应该是14毫米的.

补充一句是哈尔滨无线电厂出的,不知道无线电也兼做车刀

网友:
那你是在铣哪个车刀片,还是在铣哪个车刀杆.

网友:
請上图.大家才能理解.
刀用甚麼夾?

楼主:
铣车刀杆啊呵..

网友:
车刀杆也是硬质合金的?,不会吧.

网友:
车刀杆最好的就是淬火的合金工具钢。

网友:
一般车刀把也就是调质钢,硬度不及合金的!用普通白钢铣刀是有点费劲,得用硬质合金铣刀!

网友:
既然是机夹刀其刀杆就不可能是硬质合金,否则还搞机夹做甚?干脆做整体硬质合金刀了。没见过有整体硬质合金刀杆的车刀。硬质合金用普通砂轮都磨不动,更别说用普通铣刀了。硬质合金不等于硬度较高的合金钢

楼主:
查明了,是调制淬火的钢,表面那层很难铣,铣掉后能啃动,但还是很费劲.晚点上图

楼主:
45 钢试了一下,铣不动发出尖叫怪声.看来普通铣刀是铣不动钢件和调制的.

网友:
不管是铣或着车,只用白钢刀转速都不能高,一般400-500转就可以了,而且最好液体冷却.

网友:
出个馊主意,余量大的话LZ 不妨用砂轮把上面一层磨掉,注意磨的时候别太狠,不然表面又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否是铣刀下沉了 把铣夹头再夹紧点 还有你翻新的平口钳的平面是否有问题 检查下
另外机夹车刀得刀柄应该不是硬质和金的吧

我也遇到过,是铣刀下沉了

网友:
我的天!硬质合金也敢上床干?
牛啊!看来,伟哥吃的不是一般的少啊!!!

楼主:
以后不敢了,毁坏了四把铣刀加起来够五十元了,还没算床的磨损.
不过逼迫我自己把磨铣刀学会了,小的八个以下的你自己不好磨,十个以上的自己磨,但是一但磨过一次后就需要老磨.

原来先把铣加头放入锁紧扣再上刀放入杆里起的作用是:当你换铣头的时候拧锁紧扣连带可以把铣夹头从杆上搞送,就象拔罗丝一样,如果你直接放入杆里再上锁紧扣,那你就完了.用完后用一长起子从后面敲出来吧.另外,铣床的变劲套是不能用在车床上的,因为车床尾坐顶不出来它,它后面有屁股洞!!

网友:
“铣床的变劲套是不能用在车床上的,因为车床尾坐顶不出来它,它后面有屁股洞!!”

可以用,在螺孔处拧上一个螺丝即可。

楼主:
楼上面的还真聪明啊

网友:
你这刀柄那是硬质合金呀,顶多是合金,主要问题是进刀太深了(出现让刀),铣刀也不快(后角小了),用3刃铣刀,铣床档位调到低速,2mm左右就可以了,如果刀不快,用1mm,加点机油润滑冷却,精铣0.2mm,应当没问题的.

网友:
硬质合金还是用磨的比较好吧~

网友:
太贪吃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车刀把先退火再上铣床,我干过这样的事情!退火后很好铣,

网友:
铣硬质合金?笑死我了。。。

楼主:
我觉得一点也不可笑,这个东西的确比四五钢硬多了,就算铣床不好区分,你上沙轮机磨就知道了,四五三分钟可以出刀角了,它磨十分钟不见得下去多少.还是很硬的.

我已经是低速档,照片上的不是我进那么深的刀,而是我一层层铣下来的,先铣了一半,然后铣另一半,三个小时吧,才铣了那一半,后面用了四十五分钟铣完的.我铣到后面有点累了着急了,就用自己的感觉使劲进刀,连磕带碰,把它铣完,刀算完了,重新磨了一下,铣铝还可以用.再也铣不动另一支车刀了,我就放弃了,用沙轮磨另一支,一个小时后让它的高度降低了两毫米.

75W25-4K16       75度

网友:
正确方法,退火加工好后再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