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5级和3级转子的550有刷电机

楼主(2007-08-07):
手里有几个550的
电机
有5级的和3级的
想跑船
请问高手 相同电压和电流的情况下
5级和3级转子的550电机,哪个的转速高?扭距大?

网友A:
同样电压下,3极的比5极的转速高,5极比3极扭距大。

楼主:
那么跑60CM的A5,用5级的550,11.1V锂电
用多大的桨合适啊

网友B:
 3极与5级,在同电压下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不是你小就我大,不是我大就你小~

网友D:
三极谓550,五极谓555
550转速有高有低,有万把转,也有三万转以上。
据查550 555堵转力矩相差无几。
主要差别在输出功率上面。555常见的T数50T ~100T,输出功率比通常十几二十T的550低很多,就算24V ,工作电流一般最大1~2安,转速只有几千,适合拖轮等悠闲的船的直驱方式,还有,极其省电。

网友D:
眼睛瞪那么大干吗? 小弟以前还拆过一个不记得250还是270T的,你小心碰到个100T的555,做拖轮都嫌慢。

网友E:
拖轮要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