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esky lama4 遥控器?!

楼主(2007-08-07):
我看遥控器上有个电源接入口 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直接使用外接电源吗?

还有 有谁改过遥控器里电位器的默认值 是怎么改的?

网友:
可以直接接外接电源用。电位器的默认值要改它干嘛呢?

楼主:
直接接ESKY自己带的那个充电器的电源行吗?
我接上去好想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接ESKY自己带的那个充电器的电源行吗?
我接上去好想不行!

不行,冲电器是内正外负,控是外负内正,
真不知道ESKY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冲电器是内正外负,控是外负内正,
真不知道ESKY是怎么想的,

如果是这样 手工改控上面的正负极的焊点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 手工改控上面的正负极的焊点就可以了!是吗?

呵呵,可以改。但是不好改,你还不如弄个变压器输出正负反转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