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门问题

楼主(2007-08-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改变转速是由3通(JR是1通)调节,改变螺距是由6通调节,两者共同由油门摇杆来控制,具体的输出数值由遥控器里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分别单独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请教:
改变浆距是不是三个舵机都会动作?
相当于将斜盘整体升高或者降低?

恭喜你回答正确!!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请教:
改变浆距是不是三个舵机都会动作?
相当于将斜盘整体升高或者降低?

CCPM的斜盘是这样的,传统斜盘不是。

网友B:
CCPM是周期螺距和集体螺距控制的简称,也就是说直升机升降、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控制是由三个舵机共同动作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PM是周期螺距和集体螺距控制的简称,也就是说直升机升降、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控制是由三个舵机共同动作完成。

前后是3个,左右是2个,呵呵

网友:
俺第一次装飞机的时候正反都错了,2个上1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