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先谢谢了!!

楼主(2007-08-07):
前一阵子我的机子摔了,经过一番努力修好了,可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在正常飞行中会突然间抽触一下(很历害!),好像抽筋一样,我换了铜齿,大齿,单向轴承,主横轴,可还是会,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所以请教各位大哥帮帮小弟,不甚感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尾轴和尾轴的传动齿是否打滑了?还有你的陀螺仪是否调好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电调间歇断电??就跟人心脏骤停似的~~因为摔机对电调是有影响的~~~我第1次摔机电调也出问题了~~估计你这个也是电调的事~~~

网友C:
可能皮帶掃齒打滑吧..皮帶輪看看有無損傷..尾滑套軸有沒有歪順不順暢?
看是抽哪裡?
尾巴的話就是上面這幾樣..
若是機身抖動..檢查主軸軸承看看..
最嚴重的話..就算是跳舵機了.那就跟接收有關吧..
你 JJ建議給高手當面診斷一下

网友D:
看看电调,我的以前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E:
最好找到问题在飞了,不然大问题很严重

网友F:
最近我的JJ好象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G:
有可能是天线处理得不好,导致接收跳舵,我的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后处理天线和分布解决

网友H:
检查一下电线的焊接头,我的黑鹰500也曾出现过,焊锡过热熔化,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机子抽动的时候,会甩尾!!!! 我按你们所说的都试了一下,发现可能是皮带轮和轴承的问题,仔细看了一下,皮带轮有损伤,接下来打算换一下试试,结果试完后跟大家分享!!!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I:
我个人认为,突然的甩尾不应该是皮带打滑,多半是电机电调的问题,然后再看看是否有抖舵的情况,甩尾时飞机声音如果有变化,而且始终机头都是往右甩,那十有八九是电机电调的问题了.可以换个进角试试

楼主:
有答案了!!
 我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找出真正的原因了,原来是马达的轴承坏了,运动中会出现瞬间的卡轴,最终出现抽筋现象,我换了一个马达,就不会了!!!!  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