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7-08-07):
JRS77S和JR770都是PCM的接收机,一个是固定频率,一个是可调频率,但是我听说其中一个是二次变频,另一个不是,想求各位大侠指正。        关于77S在飞电直的时候时有发生失控的现象我看见过好几次,但是飞固定翼则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跟二次变频有关呢??请指教。

网友A:
几次变频不知道
jr失控倒是听说好几次呵呵
直升机有电机电调而且比较紧,干扰大
固定翼和油直应该没事

在排排线,放点锡纸什么的

网友:
JR似乎没有二次变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次变频不知道
jr失控倒是听说好几次呵呵
直升机有电机电调而且比较紧,干扰大
固定翼和油直应该没事

在排排线,放点锡纸什么的

继续等待老鸟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