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真鸡鸡

楼主(2007-08-07):
为什么这个机的主轴那么长???离机身很高???
是不是比较稳定,可以自动恢复水平?

网友A:
他做那么高干吗?

网友B:
大浆比较软吧

网友C:
放的高可能是出于稳定~机身相对重心低了~~
要说自动恢复水平可能比较难吧? 大桨高速旋转的时候陀螺效应很强的~~

网友D:
打到尾管就完了

网友E:
大桨好像是有点软

网友F:
 可能防止打到尾奖吧

网友G:
觉得它是防止自己削自己的

网友H:
不用的时候是下垂的,用的时候则相反

网友I:
 这就是亚托为什么比SJM稳,SJM问什么比亚托灵活!

网友J:
在模拟器上开过这款机
打舵量要很大~~反应超级慢啊~~~
不知道真机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个机实际上是比较小型的,机舱高一人左右,浆不高点,打到人头就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