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完成,给大家秀一下我的JJ

楼主(2007-08-0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8701&extra=page%3D1 这是上次发的关于我装机的帖子
现在机好了,一个字帅!

从左到右  LAMA V3 最早练手的,然后是雷鸟三代  最后是我的爱机 黑鹰400

网友:
帅   黑鹰400啥配置  多钱买的

网友A:
400上的电子设备都用的什么?
我还没买电子设备请LZ把你的电子设备配置单列出来学习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没有看上面的帖子吗?我的电子设备都是从ESKY008上拆下来的,效果很好,就是电机还是有刷的,先这样练技术,练好了就换无刷

网友:
机多,哪架是主力机.

快换无刷吧.留空时间长,效率高.

楼主:
当然是最大的咯,今天刚换了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上的电子设备都用的什么?
我还没买电子设备请LZ把你的电子设备配置单列出来学习一下 谢谢了

我也是这么想。

楼主:
遥控器和接收都是从ESKY08号机扯下来的,舵机是挥盛的9克舵机  陀螺仪是ESKY0704的 电调适好营30A的 马达是无刷的3800V的

网友:
呵呵,白花花的!!!

网友:
LZ的机机重心不偏后么??

怎么放下来尾翼不着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面上了电池 重心就平衡了

网友:
哦哦

不加电池根本站不稳

请问你是用锂电的吗??
锂电这么长,你是怎样绑电池的呢>????

给个照片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 自行车内胎 剪成橡皮筋就可以了  放在前面的 空隙里  把机壳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明白

黑鹰底座板很短啊

锂电好长啊
你那车胎扎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行车内胎那些修自行车的地方都有阿,你去要一根 剪成皮筋估计够用一年,

你可以把前面加长嘛,不过我的机身里面是空的,电池完全可以噻在里面阿  今晚给你上个图吧

网友:
我没有编辑器了
上不了图

我现在用的是镍氢,大概25CM长,放进去都差不多满,如果换锂电肯定会长出来的,

现在镍氢我还可以用魔术贴绑着电池舱口,不让它向前滑出,但到时候换锂电就用不了了,就不知道怎样固定才不会让电池滑出~~~

楼主:
一个 电池就这么不好固定吗?看图吧

看图吧

最好换成450的金属脚架  又大又稳 不会往后倒

把这个内胎剪成细条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没有这么长啊

你是自己加长的吗???

我的只有滑红线这里这么长`````````

网友:
我的400原装380电机,配150克离电,能飞吗?吃力吗?

网友:
能飞
电机吃力

楼主:
换无刷吧 动力好些

网友:
LS的

怎么不和我探讨了???

想问下你的是不是ZOOM400的??

你的款式好像和我不一样啊~

网友:
LZ练机进长很快

 大家好,我就是改装这台 黑鹰400 的主要参与者,LZ练机的速度很快深感配服,这架飞机,主要电子设备是从ESKY E008机子上倒过来的,但是,并不是很顺利完成的 ,由于,E008 遥控器不支持油门逆转功能,油门向上 螺距方向相反,经过一翻思考,决定把飞机头部发生累距变动的那块倒置过来 ,最后结果就是我们需要结果,累距方向是正确的方向,然后拿去试机,感觉飞行效果 良好 ,,呵呵,我们就是深圳飞黄腾达模型,欢迎大家一起来讨!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参考www.fhtdmx.com

楼主:
那里贴了 又跑到这里来,哎 黄老板 一起进步哈 多教我点知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是黑鹰400,前面的电池盒我加了一点 是以前飞机的电池盒 我用杂带绑好的,

网友:
哦哦

难怪这么长

看来我是有需要加长的了~~

谢谢LZ

楼主:
我又准备换金属头了,昨天去老板那里,人超级多,根本没有时间搞我的,只有把机子甩老板那里,等他慢慢搞了,等升级了上照片和大家分享。

网友(2007-09-08):
我也有两架eskey机机,可以参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