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翼龙无力,是电池性能下降还是电机退磁了

楼主(2007-08-07):
请教各位前辈:

         这两天飞我的四通翼龙(使用原装配置:480有刷、9.6VNi-MH电池),发现满油状态比以前力量小了不少,
         通常只能维持超低空飞行,爬升很困难 。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电池的内阻变大了,还是480电机退磁了(以前飞的时候电机经常出现很烫手的情况,估计温度超过七八十度了),应该采用什么对策,内阻增大和退磁的情况有办法修复吗??  非常感谢

ps:此架翼龙飞行约二十个架次左右,所以还想挖挖潜能,等实在不行了就考虑换无刷

网友:
呵呵~我认为,首先考虑尾翼的副翼情况,可适量往上掰点!~

网友:
换无刷:loveliness:

网友:
我的Ni-Hi电池早都不用了, 通常一不注意充热了就快完了
估计电池够戗了,换电池试试。另外考虑检查螺旋桨是否松动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性能下降的可能性较大。
我习惯在机子正常时测一下它的参数,如全油门时的拉力、电压、电流。一旦机子不正常时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有办法修复吗?毕竟飞的次数还不多,就这样废弃了觉得怪可惜的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机的碳刷有问题

我的TW742也是用380和480电机,一个电机飞了6、7块电池后,就毁了。有两个是碳刷看起来完好,但电阻大了很多。经过修整,也只能飞一个电池。

主要原因是转速太高,发热厉害,碳刷质量不好。

我倒是觉得370电机不错。原来是两通的玩具直升机上的,后来被我拆了做了一个翼展900,重300克的飞机,前后已经飞了50多个电池,电机也没有事。不过可能是370电机的转速不太高的原故。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换个锂电吧...我也有一架四通翼龙情况和你差不多.最后更换无刷了...飞机一下变的很有劲..

网友:
如果电池老化,可以用小电流放电,放电到平均每节电压0.7V(深度放电,减少记忆效应)以下,然后用1C充电(如电池是1100MAH的,就用1.1A的电流充电),到微热如此反复2-3次,也许可以激活电池,氢电充电电流越大,放电电流越大。
有刷电机在夏天,环境温度高,发热快,温度高了,磁铁退磁,效率和输出机械功率会下降。
碳刷长时间高温发热后,电阻会逐渐变大,同时碳刷和铜滑环接触处如果磨合不好,由于火花和发热,会形成一层导电差的膜,增大接触电阻。需要换碳刷,同时`用1200号的水沙子打磨铜滑环。鉴别是否碳刷有问题,先断开电机电线,然后用精度高点的万用表,1欧档,很缓慢的转动电机轴心,量电机电阻,一般新的480电机电阻应该在0.2-0.4欧左右,并且在转动轴心时,指针摆动比较小。一般可正常使用的应该在1欧以下,超过1欧多数不能用。

网友:
艾特客服帮你分析一下。。

我在这里帮你分析一下:

首先就是爬升困难的问题。假如你能保证最近的几次炸机没有造成飞机结构上的破坏,那么可以推断出,应该是电机或者是电池出了一些问题。

第二,就是温度高的问题。你应该说明一下,你的电机达到七八十度的时候是在哪一种情况下,是在飞行一段时间后出现的还是刚开始飞行时就出现的。

如果是飞行一段时间的话,这个温度很正常。如果是刚开始飞行时就出现的情况,那么电机就应该是出了一些问题。

而且要告诉你的是,七八十度几乎是烧不坏电机的,要想烧坏这款电机,至少要100多度到200度的时候,而且烧坏时有很明显的气味和颜色。所以敢肯定,你的电机没烧坏。

至于说退磁的情况,也不太可能,因为就算有退磁的情况,那也不会太影响爬升高度,比如说,正常时是100米,那么退碰后可能90米或80米。但是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超低空情况。

所以,在分析后,我认为电池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建议你换电池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希望能够让我的翼龙再次焕发青春

谢谢!!

网友:
确实从楼上各位处学到很多

网友:
可能天气缘故,电机不会坏,所以考虑一下电池

网友:
电池过充的可能性也有可能

楼主:
Ni-MH的抗过充能力不是很强吗

网友:
抗过充能力强也不能表示能过充啊,呵呵,不过镍氢很耐用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