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给看一下单相电机的接线方式

楼主(2007-08-07):
电机铭牌:220V/335w/2950转

引出线:细黑/蓝是电容出线,粗酱/粗蓝/绿黄是绕组出线。电容是8uf 5%400V
请高手告诉我如何接线,有图更好!先谢了?

网友:
蓝色的接线柱和紫色的接线柱接220V电源

网友:
接紫色和黑色也是可以的,电机反转?

网友:
楼主是想在车床上用的吧,好像速度高了些,不如选用1400转的会更好些,这种电机在废品站应该不难找到,我曾80元淘到过一个。

网友A:
有万用表的最好先量一下电阻
三根线中电阻最大的一组线接电容
剩下一根的接零,至于火线就要看你电机要转的方向去选择接电容那组线的其中一根了,
纯粹个人意见

网友B:
这个水泵电机是不能用反转的,因为它的运行和起动线圈是不对称的,反转发热量很大.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万用表的最好先量一下电阻
三根线中电阻最大的一组线接电容
剩下一根的接零,至于火线就要看你电机要转的方向去选择接电容那组线的其中一根了,
纯粹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水泵电机是不能用反转的,因为它的运行和起动线圈是不对称的,反转发热量很大.没力.

这位兄弟说的对,我也有个水泵电机想改在床上的,可是转的方向不对,我反接空转时电机能转,放床上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