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是怎么把软轴铜管弯曲的啊?

楼主(2007-08-07):
请教一下,怎样才能把铜管弯曲到所需的弯度又不会扁啊?

网友A:
里面放沙子~

网友B:
直接咬,用紫銅管

网友:
  不知道,没弄过!

网友C:
用火烧,铜管退火后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放沙子~

有难度喔
小管怎么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咬,用紫銅管

咬下去不会有个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咬,用紫銅管

用牙齿?

网友:
 咬手瓜個咬啊

网友:
我用铜管做水冷就这么弯的!

没匾啊!

网友:
换铝管吧,铝管好使~

网友D:
方法是....在紫铜管里面灌满细的沙子.....紫铜管的两面..有东西堵上记得........在用火加热...到烧红..你就可以弯了.....
但注意哦....沙子少了..一样的会出现弯的地方...回凹下去哦...记得沙子...要整紧.....呵呵

网友E:
差进软轴和塑料王,直接搬湾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办法很好使的。
或者在铜管里面插一根比铜管内径小一点点的弹簧后再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是....在紫铜管里面灌满细的沙子.....紫铜管的两面..有东西堵上记得........在用火加热...到烧红..你就可以弯了.....
但注意哦....沙子少了..一样的会出现弯的地方...回凹下去哦...记得沙子...要整紧.....呵呵

这样有点麻烦哦:loveliness:
还是装好软轴和塑料王直接弯方便些,慢慢的用力,效果还不错!

网友:
要是细的话  用毛巾包上用手弯就行了

网友:
紫铜管放在火里烧红 马上放到水里 就可弯了

网友:
我用弯管器 老爸厂里有 怎么弯都行 绝对不扁

网友:
年轻的心
新兵

UID 76413
精华 0
积分 17
帖子 17
威望 17
金钱 17
阅读权限 1
注册 2007-8-4
来自 上海
状态 离线
#20
发表于 2007-8-23 17:38  资料 短消息

紫铜管放在火里烧红 马上放到水里 就可弯了
引用  报告 回复

 非常好! 如果做多一點更好呢!  當铜管從水里拿出來後把膠管及軟軸放入铜管內再用手弄彎曲,但用工具弄則很易出現問題!

网友:
自己焊一个水箱吧,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进软轴和塑料王,直接搬湾就行了

我就是这样的,轻轻弄

网友:
呵呵,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火烧,铜管退火后可能会好些

大哥,铜管用火烧红慢慢冷却好像是淬火,急速冷却是退火吧

网友:
紫铜过好火后就很软了,时间长了,越来越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