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放在底板后部下面合适吗

楼主(2007-08-07):
尾管夹座上部不安全,下面放不了,肚子里放接收,所以想放底板下面.

网友:
行肯定是行的,炸起来估计更惨,一个屁股蹲就挂了

网友:
放尾管夹座下部

网友:
振动太大

网友:
哎,如果这玩意便宜的话.

大家就不用那么"牵肠挂肚"了.

网友:
线路够长的话,包锡纸放在电机前面的底板机头位置,电池放上面

网友:
 底板下面
太危险

网友:
尾管夹下垫平挂着最好

网友:
常见的装法还是有他的实际用途的!

网友:
放在底版下面實在太危險了~~
我上次不小心摔機...居然把平貼在底版的電調線磨破了...如果是陀螺的話...肯定頭破血流的零件四散

网友:
尾管夹下垫平挂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