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35G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08-07):
原先电调没设置缓启动,所以按照说明书重新设置了一次,发现实际上与说明书有不一致的地方,电调只能设置到第4项,没有第5项油门的响应速度,是电调的问题还是说明书的问题呢?

网友A:
版本太老了,换新的就有

网友B:
我的35g有啊

网友C:
我的也只有4项

楼主:
呵呵,我好象是2005年买的:)

网友D:
老版本的35G都是4声的。呵呵

网友E(2007-11-21):
同问!那4个阶段,分别代表什么啊?!

网友F:
刚买的V2,电调说明书全英文,看不懂,老前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