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弱的问题

楼主(2007-08-08):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问一下电机和电调的安装,要不要装个开关啊,不然不是以插上电池就有电,电机就会转吗?
苦恼好几天了,又不敢试。

网友:
不用担心的.电调没检测到发射机的信号是不会工作的.不会自己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问一下电机和电调的安装,要不要装个开关啊,不然不是以插上电池就有电,电机就会转吗?
苦恼好几天了,又不敢试。

在调整机器的时候不要接电机线上去,调整好了再接电机线。一般养成习惯:先开控,再开电直,关闭的时候,先关电直,再关控。

PS:就算接收有保护也会出现失控的问题。:loveliness:

网友:
多数futaba设备的油门通道要反向的. 最好先不要上大桨和副翼. 否则一上电就是满油门转, 危险啊!! 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先连好电机电调, 先通电看看电机空转的运作方式是不是正确. 不过电机空转切忌满油门长时间. 否则会烧.

网友:
调试不要上大桨,不然那威力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