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机脚架(完成),手工烂,只能是这个样了

楼主(2007-08-08):
发一下今天做的脚架

因为想把脚架做高了,扩大稳定面积,来避免机身的倾斜打桨~~

做成下图这个样~~

由于连接机身的关节和脚下面的T字关节比较难,而且本人手头的材料也不多,加工工具也不多,只有钳,剪刀.刀,螺丝刀,锉刀,炊子,锯,钉子,沙纸,没别的了

这几天一直在想做脚架的事,从那天意外的发现泡沫桨里原来有碳纤棒后,所以这几天睡觉做梦都在想方法,自己也试了很多材料,都失败了~~~

我是做好上面连接机身的架才做下面的T字脚架的,但当今天做完T字脚架时,觉得上面的连接机身的架太麻烦,要上八颗螺丝才能固定,而且平衡不好调,于是忍着心放弃它了,不过还是要上来见见大家~~~要不白做了~~

先发今天做的图吧,
在前几天发的"意外发现"那张贴提及到做脚架,也问了许多模友的意见,在此再次谢谢大家的关注~~

那时有模友建议用衣架中间的那个三口接管,其实之前我也想到了,但由于家里用了好多年的衣架这个地方已经裂开,我也没仔细看就觉得很容易老化,.就没留意.,今天在无奈的情况下就拿了一个衣架来"解剖",证实了是可取的,但是有一定的难度.,也就是衣家三口接管处里面的铁枝是焊死的,,但最后还是找到解决的方法~~

看图吧~~

解剖证实可取后就去买了一把,4.5元~~:loveliness:

剪断后,剥了皮
在此想说下,虽然里面T字型已经焊死了,但我想到的方法是将外面的铁枝拗弯,然后双手握住,用力一扭,就可以纽断了!~

取出铁枝还不行,因为只是拧断了铁枝,还有个焊头在里面,所以得解剖底下~~

挖出焊头(这一步比较难)我是用铁枝加热熔掉塑料才取出的~~手都烫伤了好几处~

之后就是挖洞了,因为铁枝没有碳纤维棒那么粗,所以要扩挖,这个过程是最辛苦的过程,用钉打又不行,因为会逼裂管子,只有用火来烫,再用十字螺丝刀慢慢的钻,也就是这一系列动作搞到手现在还"丝丝"的暗痛~~~不过这个制作过程就没心机拍下了.在忙碌的制作中!~

来个完成图~~

跟着下来就是上我昨天做的连接机身的脚架,

看图

找来一块摩托车广告牌,这材料说硬不硬,说软不软,正好着手!!

先画出要锯出的形状(本人不是搞机械的,手工恶劣得要命~)

然后挖槽,这个槽是用来夹碳棒的

完后再稍微磨了一下,就加热拗弯!! 拗弯后再锯一个夹片(见下下图),与主架一起夹碳棒的~~

头一次做的是用铝片加固的,但是由于材料不多,而且制作过程中也失败过,所以没有材料了!就想了另外一个方法加固,而且还有避震效果哦~~

就是用泡沫桨(22e的)里面的那条钢丝(所以说,大家炸了泡沫桨可别丢掉,用处很大哦)~~~

最后就是载重测试,觉得承受力还是可以的,而且有了钢丝,有点弹性.很有避震效果哦~~

用了锯和锤子放上去,不知道多少重量,不过肯定重过机子起飞重量~~

现在这个架已经放弃了~~虽然做好了

因为平衡很难调,可能是挖的槽不一样长导致的~~

希望模友们建议一下,连接机身的架子(见下图)应该怎样做~~谢谢,非常感谢~~:loveliness:

一翻绞脑的思考后~~~最主要是广州模友"大力水手"的提示  ,脚上架不需要另找材料.,在原来脚架的基础上,用橡筋绑好便可以了~~

不过在制作过程中,仍然遇到问题,不过全部攻克~~~

看图吧

之前衣架的三口插管是成正T形的,现在用火加热拗斜,这是为了适合黑鹰400有点前倾的脚架.

这个是在上面顶住碳棒的座,这是用22#的脚架做的,刚好四个呵\

这个是装上脚架后的效果

在脚架前套上滑撬头,这也是22#的,

跟着在黑鹰的脚架上置天线的位置夹上四小根碳棒,这是用来扣橡胶筋的

第一次做成后绑上机试,结果是:因为黑鹰400的中心偏后,所以脚架的受力部位主要在后撑,这样会导致滑撬前小后大的八字型,不稳定,如图

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将滑撬的后部加东西拉住,不让外开,一开始不知道用什么材料.,还想过用上次摔弯的尾管,但觉得很累赘,后来想到,之前呀是用钢丝来固定脚,这次也用得上,好在还有一边22#的桨,就把里面的钢丝拆出来.加上22#的球头套~~如图

整体效果,我是故意拗弯钢丝的,这样对缓冲有很好的作用(后面有讲)

做好后的效果

这是固定球头套,不让前后滑动的做法,那个小铜套是桨夹头那的铜套,铝管是22#的

上机后的效果

把脚架喷成黑色的效果

上机后的细节

平衡测试,由于本来就比较平衡.所以不用怎么调

现在说下拗弯钢丝的缓冲效果,图已说明

先来两张整体的

沙池倾倒测试,机身倾斜量增加,不易摔倒~~这就是我制作的最终目的1

石堆测试,乱石中稳如泰山~ 是制作最终目的2

水中测试,.可以停在水深十公分的地方 这制作目的3只有一张,找楼顶的积水处照的

完毕
就这么多了,手机拍的,不好看,将就下吧,不好意思了~~
谢谢~~~本人手工不好,只能做成这副德性,各位大哥有什么好建议,迎提出

最后特别鸣谢"大力水手"模友

网友A:
楼主厉害!
呵呵,衣架很难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呵呵,衣架很难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呵呵,衣架很难拆吧?

拆到不难拆
钻洞很难
今天手还在痛

对上架你有无什么提示吗???谢谢~~~

网友:
在想啊
你手头有些什么材料呢?

楼主:
材料都是碎料
我做上面这些东西都是拿我老爸的工具柜里面的杂屋做的

现在我想用纤维板做底架,但不知道怎么接碳棒

有什么宝贵建议提下~~现在睡觉都在想这事~~你先说材料我在去找找看

谢谢你哦~

网友:
这个做法重量会大了一点

我建议直接用棉线+502把炭杆绑扎成架子就OK

还有,用炭管效果更好,称一称就知道了,炭管看起来粗,其实比炭杆还轻的.

楼主:
帅呆谢谢哦

之前的那个帖有人也建议我这样做,但那样并不好调节~~,因为上面的架还未确定怎么搞,所以下面的前后距离不知道是多少

下面的T字脚做好了就先放着

正烦这上面怎么做,有没好提意?????

谢谢啦~~

网友:
上面的架子做得不错啊,不平衡是不是因为脚架的左右角度不一样呢?

楼主:
可能是有关系

但我是用尺子量着拗弯的
不过多少有点误差

楼主:
我已经做好了

机机变成了个高脚七

好高哦~~一晚之间长高十几公分

矮小者的福音~~~

明天发上今天的制作

网友:
上面那个四旋翼的很"COOL"

网友:
呵呵,佩服。
我是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做那个上面的支架了
期待楼主今天的制作

网友:
你用的摄像机是广播级安防监控用的,镜头应该是日本COMPUTER的,这种摄象机用于航拍还真是不算什么特色,如果彩色也就480线左右,关键要记录设备支持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