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大齿轮盘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8-08):
飞越大齿轮盘的使用问题

用了飞越大齿盘炸了2次 竟然没有扫齿 但问题来了 炸了第2次修好后飞2分钟电机就烫的不行, 查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模友的提醒 问题出在大齿盘和马达齿的间隙上,之前炸了2次机 大齿盘虽然没有扫齿 但仔细看看 齿轮上的齿已经不是等比3角型了 而是一边已经有磨损了 大齿盘和马达的间隙要边的更小才可以互相咬的住 但这样就间隙过小马达的负载过大导致马达过烫.更换新的飞越大齿轮盘后问题解决了 。看来以后炸机后 大齿盘没扫齿轮也要看看大齿盘上的齿是不是已经变形了!
这是不是说明飞越的大齿盘软一点 亚托的大齿盘 脆一点 一炸就扫齿轮
这是小弟的一点经验 没有说飞越的产品不好 只是 一点反馈和经验

网友:
我一般炸机后,基本上飞机都是大卸8块,所有的地方检查一边,然后再装起来!不留一丝的隐患,这样飞起来自己也放心!!

网友:
飞跃的的确很强~

 我也炸了3次了...

网友:
炸机就要全面检查了 :loveliness:

网友:
主要齿轮的间隙要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