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船模用无刷电机

楼主(2007-08-08):
请问高手
船模
用无刷
电机
有吗(中等功率和大功率的)?型号是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最好能标出你心目中 中等功率和大功率的数值!!!这样大家才能推荐

楼主:
功率是100瓦和200瓦型号是什么?参数?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同问,我的船是650mm的沃尔沃B24,玩了一段时间感觉速度不行想改成无刷提高速度,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C:
100W 的代表 B2040
200W 的代表 B2845
300W ~~ B2867
400W ~~~ B3650
500W ~~~ B3660
600W ~~~ B3674

楼主:
再请教keke899
你介绍的这些型号的无刷电机,具备正反转功能吗?它们的价格是多少?在哪有买的?非常谢谢!

网友C:
电机都能正反转的啊
只要把其中的两条接线对换就可以. 淘宝上有大把. 自己去看看吧

楼主:
keke899 你好
如果方便可以把淘宝上关于无刷电机具体网址告诉我,谢谢了